我的第一次不看后悔

楼主(2015-10-17):
        什么是 第一次,这词就是与众不同,非常人所理解的,你们都懂的。从一期到三期,我经过了徐大爷,饼哥,丁老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我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从一个电脑都不会抄作多少的小样到知道什么是电阻,什么是风枪和烙铁,怎么看图纸等等等。时间一晃而过,一下摇到了三期,也是在这里我理想的第一次开始了鸡蛋式的爆炸。因为还没有爆炸完毕,所以我只能给你们提供的是笔记本待机供电的维修。
        刚开始拿到板子,也没有大意看什么,型号也没有看,就咚咚咚的把所想到的值打了一遍,其实说也没有什么头绪,最后还把电感后端的值忘打了,突然感觉那时间的飞快,不知不觉的就要去吃饭了。。。。。。。。。。。
         到了我上电的时候,上了电,万用表一侧公共点正常,没有3V、5V电压,此处开始蒙了,突然才想起看版号找图纸,找到了LA-3341P,找到待机芯片MAX8734A。看啊看,不知道从何下手,看到别人不是烙铁就是风枪的心里可不是滋味,努力的想到查一遍芯片的条件:供电,基准电压开启,3V和5V线性,还有两路开启信号,可怕的事情来了,这些信号都有了,我的3V和5V呢?你们到底摇到哪里去了,突然黄总走过来,问了他,他叫我把上管拆了拿示波器测上管G级波形,不一会他又走了,可是也没有好啊!那些不解在我脑海里飞啊飞的时候看到别人还在打值,自己也傻了,装上上管拿起万用表,咚咚咚。。。。呦!不小心我把电感前端和后端的值打出来了,这时才想起我开始没有在这块打值,3V电感前后正常,5V电感前后值为49,呵呵,找到了,小样把我搞苦了。高兴得开启烙铁也干了,先拆5V输出端的电容,然后再打值,鸟样的49还出现在我的表表里,又蒙了,是不是要干芯片啊!不管了,玩玩先,拿起烙铁把5V电感也拆了,那焊锡清理很干净,然后又那万用表搓搓,呦!49不见了,变了500多值。一看我刚才做了什么呢?我把后端隔离点弄掉了,一想知道是被后端拉低了。
开始把电容和电感装上去,上电开始,噢我的天啊!芯片冒烟,死了死了,一看那引脚在我拆上管的时候掉了焊锡进去,供电脚和5V基准连起来引起。下来是一段换芯片的痛苦过程,作孽的我找到一个MAX8734的芯片,可是不带A,打开了芯片引脚定义傻傻的对比,两芯片可以通用,装上,那种喜悦又不知道从哪里来得那么快,上电又开始了,失望又一次来临,真的是希望越高失望也更高,还是没有出来,用手轻轻的摸了一下5V上管,差点的起泡,疼到我手了,什么回事,立马断电,把上管拆了对脚打值,挂了。又是一段痛苦的寻找,找到一个其他供电的下管装上,这下通电不烫了,令我烦恼的事还没有解决。我的待机供电还没有出来,想啊想,从新把芯片的供电,基准电压开启,3V和5V线性,还有两路开启又查一遍,都正常,又把板子翻来覆去的看了芯片周围原件,发现PR217缺件,对比电路图一看,才知道那是自举升压连接的电阻,回想自己一时的粗心大意把自举升压给忘掉了,速度找了一个一样的电阻装上去,这次我已经不敢上电了,怕一次芯片的烧起,拿起万用表测了芯片供电脚、还有那拆过的上管、刚装的电阻、仔细看好板上有没有焊锡残留。这下才放心上了电。嘿嘿!这样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待机供电弄出来了,狗屎运啊!开始抓波行动,完成了我第一块板的任务。
接下来好戏才开始,把修好的板交了,换了一块。
       拿到另一块板,我就开始检查板号6050A21222201,找到图纸,找到板上待机芯片位置,芯片为TPS51120。检查隔离管、待机芯片、还有其他原件是否有明显缺件,再用万用表对公共点、上下管、电感、芯片供电脚等打值,发现两端电感值为39和47,明显的被拉低,第一反应就是干掉隔离点测值,行动开始,隔离点断开打值正常了。又一个反应又出现了,检查板上有没有焊锡残留,一切正常后才开始上电,万用表测待机电压没有出来,想到了示波器,好东西啊!接下来用了示波器检查3V和5V电感后端,3V出来了就掉下了,5V明显出来一下才掉下。明显3V待机没有吃饭,欠压举不起来,找到图纸13脚上3V自举升压脚,外连接R137和C227原件。然后再板上找到原件,发现两原件缺件,明显有人特意动下来的,怪不得刚开始发现不了。

最后找到合适的电阻电容装好,装完了然真对刚装的两小伙测测,手工不错没有把他们弄死。开始上电,这次我用了抓波器,拍拍拍出来了。一切正常

终于又把后面的波波抓完了又换板,接下来的板子我也很幸运拿到一样故障的板子,就不多废话了,一样的速度一样的效果搞定。
这就是我第一次开始修待机供电板,接下来修全板供电,然后向修全板前进。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所说的鸡蛋还是从这一刻破壳了。期待我的爆炸而出的那一幕是多惊人的吧。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纽维让我做出了第一次

 会员1548187300鑫豆2024-6-24 09:00

网友:
大神,第一次就是神贴,,给力,哥破了你的第一次。

网友:
码字累吧?

网友:
这么多。还是不错。看得出很用心

网友:
修机思路最重要,学了多久有这水平了呢?

网友:
看得出楼主很用心去学习!

网友:
写这么长文章,支持一下,虽然案例比较简单。

网友A:
这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就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就这么6

真的就第一次,三个月前还不知道什么是风枪烙铁呢

网友B:
问问你打字累不累,还是值得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你打字累不累,还是值得加分了。

累是累了点,但是有些事情累也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累是累了点,但是有些事情累也值得

有此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看你这标题,标题党啊!不过内容还是有的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心则成

网友:
楼主的标题让人容易遐想啊

网友:
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都得顶一下

网友:
此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直观,呵呵

网友:
黄总 让把 上官拆掉   测试G及 ,这样主板不会短路吗,不是主板上不能拆芯片吗

网友:
楼主的书写风格,还是值得我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