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而有声音时而没有找到声卡驱动,喇叭一把XX,修的砸板的心有有了。。

楼主(2015-10-17):
              2015年10月17号早上一早上过去,同行就急茫茫送来一台联想G450的机器,相信大家对这款机器非常的熟悉了,此机是个美女的机器说是后天就要飞往国外,特意想把这机器修好,拿到手能正常的进系统使用,时而没有声卡驱动喇叭一把XX时而有声音,驱动也有,这,,,,,,,,相信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开始拆机器,好香呀,太香了,没有亲眼看到这位美女,想想也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哈哈,男人嘛都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哈,一哦二三四就把机器拆下,目测下声卡芯片和功放都换了,南桥不知道是不是换了还是加汗的,有油,问了问同行,同行说前几天放在其他地方没有修好,所以才拿过来你们看看,嗨,他问我今天下午3点之前要帮我搞好,因为客服要出国,我说我尽力吧,我也不敢保证,因为毕竟被人家搞过,情况问清楚,就开始修吧,直接把声卡的条件都测了测,没有什么异常,芯片上家换了还是一样那我也没有必要去换了,到此我感觉没有什么思路了,为什么会时而有时而没有找到驱动呢,是不是南桥没有正常的发出总线信号过来呢,那我就先进系统下等没有找到驱动一把XX的时候在、测声卡的条件吧,或许这样能找到出路,想想美女的机器我就激动了,在没有找到驱动的时候发现声卡的6脚BIT_CLK时而读取时而不读取,段段嘘嘘的波形,为什么呢,断电后在次测了下10,8,6,5的对地组值发现10,8,5都是415而6脚是425有点相差,但是我的万用表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也不敢确定,到这一步,果断的取下南桥,测测总线是否通,这个南桥取下来还是无铅的应该同行只是加汗的,取下后测发现他们都通,测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发现声卡这边的6脚到南桥之间有几次没有测到通样的,在找找R829这个电阻来测测,直接用刷子刷,刷到在南桥的背面通了,发现这个电阻有点灰,用洗版水洗洗,没洗干净,应该不是灰那么简单,好像是一点可乐样的,用刀片刮了刮,之后在测,发现测底不通了,直接飞了跟线过去,在测10,8,6,5的阻值都在628了,我想应该6脚这根总线是断非断引起的吧,把原来的南桥做上去,在测了下阻值都是415了,此时觉得有戏了,只要南桥作死能点亮应该是好了,点了下亮机了,直接给徒儿去测了,测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那就说明是R829有点脏引起时而有声音时而没有声音。。。。。。。。。。。。。。。。。。。。。。。没有波形,希望大家见谅,                        本人小小郭严重缺分,希望看帖的大侠们,帮我加加分,再此小小郭谢谢你们啦。。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花时间.按楼主说的一点灰,不拆南桥能找到这里么?

网友B:
LZ这字体看的眼晕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全旺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鼓励发贴  加分支持

网友:
留着以后当作参考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但是你这个斜体字,怎么看都费劲啊!我下午修到一个ASUS的机子也是声音问题,也是二修机,上级换过喇叭,动了声卡,桥没动啊,很幸运啊,没有图纸,反正我拆掉一个管子,外放声音出来了

网友D:
够细心,美女的图片发上了看看呗,机器里肯定有

网友E:
楼主功底不错呀!思路也清!学习了.......

网友F:
之前怎么不直接跑线。。。不动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花时间.按楼主说的一点灰,不拆南桥能找到这里么?

为了准确确定  肯定要拆南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字体看的眼晕

嘻嘻,不急  慢慢看

网友:
互相学习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中

网友:
或许你以后也能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怎么不直接跑线。。。不动桥。。多好

为了准确  必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底不错呀!思路也清!学习了.......

别这样说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够细心,美女的图片发上了看看呗,机器里肯定有

不能这样做的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但是你这个斜体字,怎么看都费劲啊!我下午修到一个ASUS的机子也是声音问题,也是二修机 ...

有图纸我相信你能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