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2530-A 不认电池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7):
       最近天气冷了,提醒大家都多加件衣裳注意保暖。话说天气冷了,电脑坏的相对也就少了,维修到的电脑也跟着就少了,闲的实在没事干,就发帖说说今天修的这个A1278的故障维修,其实很简单的,看完不要喷我发水贴就行了,在此先谢谢各位看官了。

       上家也是开店的,说换过3块儿电池还是一样,于是就拿过来了。我先开机进系统看了下
没有电池,好吧,麻利的拆机。用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压10.29V,顺便量了下公共点也是10.29V
这说明电池应该还没坏。取下电池。看了一下图纸
于是拿起万用表就打了一下456脚 的对地值。4脚513,6脚却是10。
好吧,肯定是6脚的问题,图纸上总共就去了那么几个地方,也很容易查的,可是我比较懒,直接就加线烧鸡了。烧到了充电芯片ISL6258A,实物上那两个电容的那端用一个电阻连起来了,可点位图上没有,而且主板上也没有那电阻的焊盘,看图吧
以为是它的问题呢,拆之再打值16,看来真是充电芯片拉低的,拆掉再打值6百多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放上去,4百多的值, 应该是正常的了。看了一眼那料板上也有一个一样的电阻放在电容两端,于是我又把它补回去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苹果没有焊盘的这样封装电阻,我也是醉了,且不管它,试试机器吧。

接上适配器和电池已经可以充电了,就此收工。

       此机故障很简单,就是充电芯片损坏导致的认不到电池,更换它就好了,所用的也就是一烧鸡法。

      各位看也看完了,顺便给加上免费的几分吧,先谢谢了,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会员6662962元2023-2-6 18:10
 会员14119372元2022-12-11 14:15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台 进了点水。不过拆开洗了那些水迹就好了。

网友A:
烧信号,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先收藏了~上次看别人 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那电阻会不会是其他家做的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信号,还是很有意思的!

知道那里有问题,懒得慢慢找就烧鸡了,它可以承受3.3V的,控制好电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电阻会不会是其他家做的手脚!

我开始也以为是,可是料板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阻那样封装,所以应该不是别人做的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也以为是,可是料板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阻那样封装,所以应该不是别人做的手脚

苹果也会这样干,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上家换了三块电池也是醉了....

网友D:
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烧机还是头一次见,那个电阻是不是起到充电电流检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烧机还是头一次见,那个电阻是不是起到充电电流检测作用?

不是的,C7040的GND脚通过电阻接到了C7041的GND_CHGR_SGND脚,可能是为了把GND_CHGR_SGND接到地上而做的吧

网友:
不错,维修充电的贴纸不太多,前段时间遇到一台没搞定.现在想来就是电池问题.楼主分析不错,想给你加分提示过时了.

网友:
维修充电贴子不多,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机器应该比较多吧!看你修机器就是直接秒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烧机还是头一次见,那个电阻是不是起到充电电流检测作用?

好久没有看见你回帖了  现在你被超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有看见你回帖了  现在你被超越了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22918944816维修工具有需要就拍下。

网友:
整体来说呢还算是不错的哦,就是差点误杀电阻,你没有点位图吗.?点位图上没有标注????

网友F:
我想知道你的可调是怎么改成苹果头的?

网友:
苹果机看着就有点愁 烧鸡法还没用到信号过

网友:
A1278 不充电是通病

网友:
不错 苹果修到的很少 感觉利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进水开不了机的, 后来还换了键盘 ,苹果的键盘结果也不贵,只是难换

网友:
那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额外加上去的电阻是因为厂家在前期的PCB布线时忽略了地线的接地方式,后期批量生产时出现问题后才做的修改。

网友:
李刚 你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

网友:
看上去。。好简单样子,。每次修苹果都小心翼翼。。赔不起

网友:
这个没什么大的问题 基本没用上电路图 直接烧鸡

网友:
又学习了,烧鸡好方法

网友:
分析到位,修起来就是简单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

网友:
苹果维修经验是很宝贵的,有时候充电的问题很难搞定哦,楼主的思路是太清晰了。

网友:
确实简单 一般三板斧下去再说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重要,值得借鉴,信号线阻值小,用烧机大法,也挺另类的,不过有风险,须谨慎

网友:
楼主技术好6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X,思路很好,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问题点,赞一个

网友:
嗯,苹果的本本。楼主赚大发了吧

网友:
苹果的电路时比较难修的 楼主是专修的吗

网友:
没得说,修好了就证明一切!赞一个!

网友G:
46脚是跟EC通讯的吧  那5脚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
苹果维修少见哟  趁此机会学习一下,话说苹果的充电6259比较常见,6258目前没见过

网友:
写的不错哦继续加油,苹果本本修的少哦

网友:
2530用的充电芯片是6258,之后的A1278,像是2879,2936,3115都是用的6259,苹果大部分机子用的都是6259……

网友:
修苹果很厉害的样子哦

网友:
实力秒杀呀!!

网友:
师兄,你技术不错

网友:
故障是很简单啊,不过那电阻装的也太草率了点吧。

网友:
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焊盘电阻,那咋个焊接

网友:
这苹果头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发个图纸出来喂,不然某加分

网友:
不论故障是否简单还是复杂,关键是方法!

网友:
苹果机器没修过去啊

网友:
重点还是那两根总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基本功扎实,
没的基本功,烧鸡法在很多人手里都是一颗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你的可调是怎么改成苹果头的?

这个问题确实问的好啊,还希望楼主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是什么品牌的可调,看起来不错,推荐不错

网友:
电阻估计是后期设计缺陷加的猜的

网友:
還沒拆過蘋果,有機會修看看再研究怎麼修

网友:
厉害,很佩服能修苹果电脑的人,膜拜啦。

网友:
就是SMB总线引起无法识别电池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1278我的那个电阻。用的是6259

网友:
厉害  判断问题很精准

网友:
苹果的还没怎么修过呢,

网友:
   苹果的机器很少修

网友:
苹果的修了几台都是6259挂了,看来这个芯片也很容易坏

网友:
看到 了,学习了。

网友:
这毛病我也修到过一次 捡钱啊 哈哈

网友:
收了不少大洋吧

网友:
楼主你这样 加电压上没有把IO 烧掉已经很走运啦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46脚是跟EC通讯的吧  那5脚起到什么作用啊

5脚系统检测,低电平有效

网友:
正在学习中   G3电开始看得懂了

网友: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
好文章,又学习了

网友:
运气啊,以前修道EC坏的多,拆料板值

网友:
这款的图纸 BIOS有吗

网友:
问下  第五脚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还有问下对于I2C线烧鸡 用的几V?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信号无非就是3.3V上来,烧鸡所用电压控制在3.3V以内就可以了

但是你用的是电压啊,电压电流不信号的大很多啊……

网友:
非常给力 羡慕修苹果的

网友(2016-01-07):
哈哈··又学了一招啦···

网友:
充电芯片故障直接不认电池了还是比较少见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但是你用的是电压啊,电压电流不信号的大很多啊……

电流太小的话,你烧鸡能烧出结果?
是不是不应该纠结于是电压还是信号?你从原件的方向考虑一下,都是用电器件的各种用途罢了??

网友:
这手烧机用得很给力,电压值不能太大,电流控制在一A,一般没事。

网友:
直接烧鸡 不怕把IO干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