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4x电信版信号变差

楼主(2015-10-17):
之前进水屏幕失灵,修好以后,root了,现在信号变好差,同卡同位置,信号差得很,一般就1-2格,最好的也才3格,求大神指导该怎么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A:
是淘宝还是 网购的   网够的估计 山寨的寿命到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淘宝还是 网购的   网够的估计 山寨的寿命到期了

华为的估计没人愿意山寨

网友:
把天线到天线开关之间的元件都取掉,然后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