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1-INTEL-MV-UMA-MB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5-10-18):
修完3片待机之后强哥给我了一块华硕的M1-INTEL-MV-UMA-MB,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打直均正常,上电只有3v待机,可能是因为5v是开机后才有的,就没多想,按下开关,无反应,心想就没那么简单,首先查了开机排阵 上有3.3v高点平,可是触发开关后EC没有发给桥开机信号,肯定是EC的条件不够,打开点位查EC的条件吧。供电有,接下来是复位有点为图看到复位来自这里 也就是主板的这里 很明显那个上啦电阻掉件了,哎强哥太调皮了。
竟然搞掉我的复位,补上电阻之后还是没有反应,一看BIOS才发现靠BIOS也给我装反了。吧BIOS该过来位置,按下开关还是不行,难道是刚才装反了BIOS挂了???换个新的BIOS上去。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心里大喜。
    不过高兴太早了。果然当我上假负载的时候CPU没有复位查其来源发现北桥没有发出来。测平台复位已经有了3,3V 的高点平了呀!
   经过点位图看到CPU的复位来自这个电阻 发现焊盘两端一端链接CPU复位一端进的北桥,可是两端均无电压,不管他先吧电阻补上去再说。
       先查北桥的供电吧打开点位一个一个的查吧,没有电路图真的不好查只能吧北桥放到最大,看焊盘的定义在查条件,看点位看的蒙蒙的。突然当查到1.05vREGPLL供电的时候问题出来了。 也就是实物途中的这个 这个电干也被强哥给我搞掉了,补上电感之后CPU复位有了,上真CPU内存,电流一路快跑。至此修复完毕。强哥真的太调皮了。。
          天色不早了再点休息,记得加分啊。

网友:
没有点位的话 有可能就难办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都能修的这么好赞啊

网友A:
厉害。。。。。这样换我修不出来了!!

网友B:
我想知道强哥是谁?

网友:
实地出来的学员就是强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强哥是谁?

你是【迅维】毕业的吗?3期的助教啊

网友D:
你的强哥是谁啊!你的强哥真是你的好师傅啊!楼主很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强哥是谁啊!你的强哥真是你的好师傅啊!楼主很幸运。

强哥是三期的助教老师。真是太调皮了,换我那么多件,不过确实得到了锻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样换我修不出来了!!

只要细心就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强哥是谁啊!你的强哥真是你的好师傅啊!楼主很幸运。

是天津那个强吗  只要有客户 价钱在低都修的那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迅维】毕业的吗?3期的助教啊

我们那时候没有强哥,只有船哥和阿林老师
第三期?笔记本现在有三期了吗?我们那时候只有两期 !!
你们的这第三期是否在二楼修统货板?(3/5V、复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时候没有强哥,只有船哥和阿林老师
第三期?笔记本现在有三期了吗?我们那时候只有两期 !!
...

嗯嗯和你们一样的了,现在是笔记本和主板合一块了所以说实操是3期。阿林就带了1个星期的课程

网友E:
相当于做过手脚的二修板了吧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做过手脚的二修板了吧这问题

那肯定的啊,搞掉阿哦那么多件,还把BIOS装反了。

网友F:
很厉害,华硕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厉害,华硕不好修

恩那,最可恨的是还没有图纸,只能看着点位图按着查条件。

网友G:
【迅维】又要诞生一个大师 了

网友:
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又要诞生一个大师 了

哪有哪有,小白而已,记得加分啊,加分是不会消耗自己的分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