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5-10-18):
今天师父给我一台联想旭日N440,和我说顾客描述情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让我看一下,我接过机子二话不说通电0.013好像正常,而且能开机进入系统,说好了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没办法只能守株待兔,哎呀!不管了先拆机,果不其然发现不能开机了而且看到不能开机时待机都是0.003,和之前的待机相比低了很多,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3V 5V 。

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待机正常时是有3V 5V 待机偏低的时候就没有3V 5V

好吧翻图纸看的,如果图TPS5112029脚和20EN1EN2都是低电平,这不对呀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的呀,怎么会没有电压呢,追查其来源看的着开启的两个信号都是由PWR_S5_EN经过导线改名的,也就是说5V_S5_EN3D3V_S5_EN是同一个信号,好吧没找到凶手继续往前走查PWR_S5_EN的来源.

    发现PWR_S5_EN时经过TPS51120待机芯片的线性3V上拉的受控于HW_THRM_SHDN#S5_ENABLE,用万用表测D71脚有3.3V正常,再测D720V 不正常,而S5_ENABLE是连到EC的难道是EC坏了,测阻值有200多正常呀,修到这里有可能是EC拉低也有可能是TPS51120拉低,只能二选一,我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嘻嘻我懒嘛!!!我就直接把D7的摘咯,再通电试试,3V 5V正常了,但是自动上电到,修到我觉得应该是EC的问题了,但我查EC的条件时发现EC的晶振一端有0.2V另一端有3.1V,这不对呀应该晶振的两端相差无几的呀怎么差的那么多,不管那么多先换了再说,呵呵换好了之后竟然不自动上电了而且待机也恢复了!!呵呵开机试试能进系统了!!YES维修到此结束!

这是我修好的第二台机子,可能对于高手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我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对了我没分了,如果觉得我写的有道理的话请帮我加点分吧!

网友:
厉害了,兄弟,马上就大师了

网友:
理论和实际相接和,修的不错,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