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ED白屏

楼主(2015-10-18):
逻辑板保险已经挂了。测量正负极短路。拆了几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测量都是好的,板子还是短路。陷入困局。求思路如何找到短路故障元件?

网友:
自己顶顶,希望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
慢慢追查,祝楼主成功找到敌情

网友A:
今天也遇见一个明基led白屏,电源外置的,拆开就一个驱动板,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B:
低压 大电流法~~~~~~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发到“显示器维修”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 大电流法~~~~~~

不会,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见一个明基led白屏,电源外置的,拆开就一个驱动板,还不知道怎么修呢

电源没问题查驱动板给屏的供电,没有的话,驱动 板问题。
有的话,测逻辑板端是否有电压,没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有的话测逻辑板保险电阻。多数保险电阻会挂。

网友(2015-12-08):
问题找到了,AUO M201-10集成块坏了,44、45脚和46、47脚短路了。拆的时候把板子拆坏了。现在正在想办法补救。过几天修好的话再开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