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大手上的,这张图的实物图。

楼主(2015-10-18):
求各位大大手上的,这张图的实物图。

图片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保险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保险灯泡?

这是刘坚强电源维修最后一讲里说的,维修用插头。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串灯泡大法.....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麻烦 带灯头的两个线直接焊连保险 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串灯泡大法.....

如果要对大电容放电,就合上K1,断开K2,然后拿两端的L去接触大电容引脚,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对大电容放电,就合上K1,断开K2,然后拿两端的L去接触大电容引脚,对不对?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物可能不行,这个电路不是用来放电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对大电容放电,就合上K1,断开K2,然后拿两端的L去接触大电容引脚,对不对?

我看图,不知道K2有什么作用,一在一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不知道K2有什么作用,一在一说明白了!

串连回路吧   没有灯泡就不亮

网友:
这个电路不就是防止大短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不知道K2有什么作用,一在一说明白了!

水的散心病况

网友:
防止电源短路,如果维修的电源220v端有短路(开关K1闭合,开关K2断开),灯泡会很亮。原来维修CRT显示器的时候曾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不知道K2有什么作用,一在一说明白了!

水神的回复,明白还是明白......

网友E:
这明明就是串灯用的,没看到它还搞有放电功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明就是串灯用的,没看到它还搞有放电功能呀

支持一下大神,串灯大法的原理图......

网友F:
其实就是串个灯泡在电源的220V输入端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是串个灯泡在电源的220V输入端处嘛

支持,说得对......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图啊。

网友:
这个难道是电源的那个插头啊,这个是带有,开关的那种吗

网友G:
貌似看明白了点什么,K1和K2同时关闭,灯泡才可以亮, N是零线L是火线,e是底线,不知道说的可对啊,之前家里的开关板坏了,我买了个给换了,看上边标的n l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看明白了点什么,K1和K2同时关闭,灯泡才可以亮, N是零线L是火线,e是底线,不知道说的可对啊,之前家 ...

K1 和K2 的作用理解地不对.....

网友:
21楼,理解有错。图没看清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麻烦 带灯头的两个线直接焊连保险 OK

版主说的是啊
按就是 这样做的
直接在保险处 串个带线的 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说的是啊
按就是 这样做的
直接在保险处 串个带线的 灯泡

图中的更方便,而且可以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