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5-10-18):
老主板SST32脚BIOS怎样放到这个转接座子上面啊,连个弹簧卡子都没有

网友:
楼主这个是BIOS编程器吗?

网友:
没弄懂你想干吗,放进去不就成了吗,要啥弹簧卡子???

网友:
就这样直接塞进去呀,你这座子不是已经是32脚的吗?

网友:
直接塞能卡住吗  4楼的?

网友:
我弄懂了    4楼的

网友A:
楼主,搞好了就好!快去食饭吧,别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了就好!快去食饭吧,别我坏!

这帖回的的水分有点大呀.....

网友:
这个是直接把芯片压进去的,到时有一个工具翘出来的,不过这样的很容易接触不良,如果不良,直接用刀把芯片的脚用小刀刮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对好角直接按上去

网友:
这个是直塞啊,你要簧片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