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 维修

楼主(2015-10-18):
接一hp4436 FG=DH 烧坏 上管也烧糊。补线 换芯片 ,场管 开机见hp logo掉电 把开关 等都装齐 OK.
芯片
掉电

网友:
好精简啊!没图没真相

网友:
楼主是好手段啊!!!!

网友:
建议附带图片,可以多赚点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真简单,你的意思 是不上开关会掉电呗,

网友:
不带这么玩儿的,

网友:
这也太精简了吧

网友:
正修道这机器 二修机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为0
可以改集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