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笔记本越狱bios密码详细教程

楼主(2015-10-18):
联想x200的bios密码不是存在bios芯片上的,所以刷bios无用,找到密码芯片u34,八脚ic,如图1,密码芯片NXP 24S08, RT809F软件里查不到此IC,于是选用ATMEL 24RF08这个型号,写入下好的x200 密码芯片数据,开机,ok,另有备份的bios芯片数据,一起放出来。

x200 bios及bios密码芯片数据.rar

含8m bios数据及密码芯片两个数据

网友:
这个很给力,楼主发帖辛苦!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类机器··解密的      先记下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以备后用

网友:
新的程序是不带密码的?

网友:
不知道把24那个清空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RT809F是编程器型号吗?你这个U34芯片刷进去的数据等于清除了密码吗?这里你说的BIOS密码是指后来别人设的密码而不是出厂默认密码吗?

网友:
还有这种独立的密码芯片??记号以后备用

网友:
学习了以备后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只是这个机器没遇到

网友:
还没修过这类的 谢谢科普

网友:
这种单独密码芯片的遇见过

网友:
嗯,联想think的机器都是这么干的,有单独密码芯片

网友:
楼主,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虽然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机器解密 但是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的话就知道怎么搞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以前解密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