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T198显示器不开机附上BIOS原机和买的通用程序

楼主(2015-10-18):
显示器不开机输出电压测量低,

网友A:
电容看着坏的不明显啊 !为啥电压会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着坏的不明显啊 !为啥电压会拉低啊!

这种电解电容上面没有压着裂开的十字。 这个电容在屁股后面鼓了起来点。造成了,电压拉低。

网友:
电容睡的舒服...

网友:
电容底部鼓了.....

网友:
这个程序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着坏的不明显啊 !为啥电压会拉低啊!

外观完好也有可能是坏的,修多就会常碰到

网友C:
通用程序也可以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观完好也有可能是坏的,修多就会常碰到

外观好,容量还足不足?

网友:
外观很多时候不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电容这个东西害死人,我用可以测电容的万用表真的是修好了好几台不稳定奇奇怪怪故障的液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外观好,容量还足不足?

对此,常见的还分了4种,1,带负载时漏电,2,不带负载时正常。3,带负载间歇性漏电。4,带负载时滤波不平滑,抓波波能看到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此,常见的还分了4种,1,带负载时漏电,2,不带负载时正常。3,带负载间歇性漏电。4,带负载时滤波不 ...

对于电容我也就只能测测容量,没有示波器没办法测波纹

网友:
底部鼓  没有留意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
原来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显示器  程序不好弄啊
备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程序也可以用吗

说来也奇怪。通用那个程序文件小。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