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5-10-18):
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
现在说一下故障,前几个月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再开机,不能点亮,要把电源线拔出来再插回去才可以点亮又可以进系统了!
然后,这几天可能开机时间很长,关机后,直接点不亮了,有时候又可以了!
如何办?

补充一下,在电池旁边那几个二极管好像有一个是0V,正常吗?

网友A:
山寨货的设计真奇葩,把内存放那边的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的设计真奇葩,把内存放那边的真少见

还请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A:
这样不稳定的主板我一个也没修好....修主板不是我的强项,我只会修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稳定的主板我一个也没修好....修主板不是我的强项,我只会修硬盘...

我还有几十个硬盘,BIOS认不出是什么问题,有部分还会卡卡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几十个硬盘,BIOS认不出是什么问题,有部分还会卡卡声?

是不是WD,如果不是,就卖给垃圾佬换香烟

网友:
内存放在外设接口这边的平生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WD,如果不是,就卖给垃圾佬换香烟

都是西数,如何?

网友D:
这问题有点类视电池线路问题

网友C:
找SCQ330那哥们,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有点类视电池线路问题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SCQ330那哥们,你懂得

不懂,找他干嘛?

网友:
找收废品的,可以换糖果

网友:
主板,好像又不行了,如何办?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E:
用诊断卡会省不少力。或点不亮时测主板供电和时钟一类的。时好时坏的故障最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诊断卡会省不少力。或点不亮时测主板供电和时钟一类的。时好时坏的故障最不好修。

是啊,所以都已经把主板换了一块给客户了,这块留下来自己研究!

网友:
感觉是CMOS  RTC VCC有漏电吧

网友A:
楼主测试的是cpu供电吧,看着挺正常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的是cpu供电吧,看着挺正常的呀

刚才插了一下CPU风扇的主板接口,现在又点不亮了!

网友:
刚才清了一下CMOS又可以点亮了,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插了一下CPU风扇的主板接口,现在又点不亮了!

可能cpu供电不足,上380v试试

网友:
那个复合二极管不应该有零v的电

网友F:
这种主板有可能设计的问题,又或者北桥不良,经常可以看到磨碎北桥的,不建议维修,学习的可以

网友:
长见识了,内存竟然在CPU、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主板有可能设计的问题,又或者北桥不良,经常可以看到磨碎北桥的,不建议维修,学习的可以

不建议维修,就是可以放弃!

网友G:
看楼主测量的电压,像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测量的电压,像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呀。

不正常吗?但为什么有时候又能点亮?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修好  直接用来拆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