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1.8V 转换电路 ?

楼主(2015-10-18):
一进水DELL M4040 清理干净后上电试机,发现没有1.8V ,如图,6脚3.3V正常,1脚开启信号 0V,有一个疑问,PM_SLP_S3#应该为高电平,然后导通PQ4702接地,这样的话,1脚不也是低电平了吗  ?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信号,高电平。

网友:
这个要顺着EN去找故障,

网友:
看清楚有些带#和不带#的 这个是关断高电平  低电平开启有效

网友:
查EN的来源。  仔细看信号。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主仔细查查信号  。,修好分享下

网友:
带#的是低电平。带#的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假如是低电平的话  肯定考虑下芯片 反馈 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啊,看看有没有断线,另外PQ4702的G级不能为高,

网友:
SHDN意思为关断,所以高电平为关闭,低电平开启。

网友:
你要是还弄不明白的话,就查一下PU4702芯片1脚的定义,然后从芯片的1脚反推就知道PQ4702的G极应该为高还是为低了。

网友:
应该是地电平吧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开启啊,高电平关闭啊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信号,高电平。

亲,回答错误,关断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

网友:
PU4702    APW7153B芯片内部原理图,引脚1的功能有关闭以及震荡的用用
看芯片1脚芯片定义

中文解释:停机/启动和振荡器输入。 引脚上拉至VDD关闭

中文解释:SHDN / RT引脚是一个多功能引脚,用于
控制开关频率和关机/使能
对apw7153 / A / B的开关频率功能设置
通过外部电阻连接在SHDN /
RT和GND。该电阻设置的值的斜坡
用于充电和放电的电流
在振荡器的定时电容。
SHDN / RT引脚还提供了关闭/启用
功能。拉引脚VDD或GND,apw7153 / A / B
启动一个软停止处理和关闭集成电路。

下面是芯片应用原理图

APW7153B在关闭的时候是上拉VDD,也就是关闭输出的时候是个高电平
当开启的时候是通过外接的332K的Rt电阻接地,此时引脚1应该也有电流输出,给芯片提供震荡!还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下载PDF自行查询
APW7153分A/B,芯片定义稍有不同,查询B即可

网友:
高电平关闭了

网友:
修好了 ,放大镜自己观察,原来7脚电阻烧断了,换好后,7脚3.3V , 1.8v就出来了,这时候1脚是0.8V,没有再仔细追究

网友:
这个是高电平关闭,低电平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