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5-10-18):
TL866这个转接座子是插什么芯片的 怎么用啊

网友:
各种芯片,各种插!

网友:
详细点好吗 2#的

网友:
宽8脚,窄8脚,IBM码片8脚

网友:
25.24这些芯片的,要焊上去的

网友:
各种8脚贴片转直插.....

网友:
谢谢各位大仙;我的知识一下子就渊博了很多

网友:
这就是刷八角bios和码片程序的座子吗?有什么不会用的

网友:
刷BIOS的座子,其实这很明显

网友:
其实不如用弹跳座,这个简易的便宜是便宜,但焊来焊去好麻烦,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
刷程序用的座子  没次都要焊上去,用不了多久焊盘就会掉的

网友:
已解决

谢谢大家的耐心帮助哦;给你们一桶金币...........

网友:
RE: 已解决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难道你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么 ,,,你应该是买刷BIOS的配送过来的座子  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不想吐槽,这种如上面说的,24/25 8脚的各种封装芯片各种插

网友:
后面是留给你焊接用的

网友:
各种封装芯片直接刷。

网友:
你的编程器不是有卡位的吗?然后这个等于是将贴片芯片转直插的而已,这样才能插进卡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