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马 ,怎么办啊?

楼主(2015-10-18):
一块P5P43TD的板子,一开始是cpu没电,换供电芯片后cpu的电是有了,可是不跑马,各条件都正常,试着换时钟,也没用,代码 D0 --   下面该怎么修啊?

网友:
时钟,复位有了吗

网友:
楼主发张实物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电池没有电了的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也有BOI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了

多少看看帖子再说话,一共就没几个字,他是台机板子,你的台机是如何看电流的,求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看看帖子再说话,一共就没几个字,他是台机板子,你的台机是如何看电流的,求问??

额,,这个倒没注意

网友:
CPU 和 北桥   、BIOS  、南桥。。

网友C:
测测cpu供电芯片PG出来了没

网友:
注意了 各基本条件都正常,别问什么时钟cpu,时钟什么的电压有没有出来,然后注意看型号,是台式机啊,没法儿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cpu供电芯片PG出来了没

是不跑马啊,不是没复位啊,干嘛去测量pg啊。。。。?

网友D:
822坏的多啊  你对板子做了什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测cpu供电芯片PG出来了没

原来还要测这个,受教了,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2坏的多啊  你对板子做了什么啊

楼主主要是换了CPU供电IC,还有时钟,就这些!你还想知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要测这个,受教了,多谢大神指导!

是不跑马呀,不是没有复位啊,干嘛要测pg??? pg是发给南桥让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啊。。。

网友:
不跑码的只能按时序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所有供电都测了吗?时钟复位都测了?

网友F:
时钟 复位 刷BIOS

网友:
摸一下 CPU的发热程度,如果很热,感觉CPU时钟有,另外有示波器可以打打片选

网友:
量时钟复位有了没有,供电什么正常不跑吗的机子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 复位 刷BIOS
技嘉的才刷bios啊,华硕的没用,基本坏不了。

网友:
试着找下822

网友:
cpu和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能提些有用的建议不.........电压什么的肯定正常啦!这还要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