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 F-112怎么换键盘??

楼主(2015-10-18):
型号:惠普 TPN F-112
故障:键盘部分失灵(进水导致)
求助:拆开机子,才知道,这本本的键盘和C壳是一起的(见图片),小心翼翼的把盖在键盘背面的铁壳拿掉,才又发现,键盘也是固定在C壳背面的,有一些小的胶点固定,并且找到的替换键盘四边有翘起的部分,也就是适合安装在C壳表面的那种,难道要将C壳一起换掉?还是将原装键盘背面的胶点削掉后更换?可是原装键盘的四边是平的,找到的键盘安上去四边肯定是有缝隙的,请问下各位,这怎么弄呢??

网友A:
不好弄的我都叫客户换C壳,一套

网友B:
坑人的设计越来越多了,各大厂家这是要抢马云和维修员的最后一口粥了

网友:
先把小黑点取掉,慢慢弄吧,就是有点费时间

网友C:
店里没师傅教?这个是基础了 用刀片刮点 之后换新的再烙铁点一下 费事麻烦而已

网友:
只能用烙铁吧黑点去掉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用络铁

网友D:
不要用刀片,直接用螺丝刀慢慢翘,不能急,一急金属板变形你就蛋疼了。
拆完以后要用把胶柱处理一下,不然等下压金属板的时候就会顶到。
然后就用把老铁温度调低,大概是200多一点作用,一个个烫一下就好了。
这个机子好像是有2个金属盖的,这个手工必须得学会,以后的机子很多都这样了,现在的B4400S也是这样,话说你这个机子好像是美国机,可以多收几个钱

网友:
可以建议换c壳。也可单换键盘。把塑料去掉装上时用烙铁点

网友:
这个其实好换的     只是  很伤罗铁

网友:
用烙铁慢慢烫被、、、、换了很多了特别是华硕 的

网友:
全换吧  不好弄  费事啊

网友:
这个很好弄啊,直接拿撬棍撬,他的小胶点上面那层就会脱落,底下还会留下一些,把新键盘换上去后,拿烙铁把胶点下面残余的点融化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弄的我都叫客户换C壳,一套

到不得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坑人的设计越来越多了,各大厂家这是要抢马云和维修员的最后一口粥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网友: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
不好拆啊。。。。。。。。。。。。。。。。。。。

网友:
三星好多键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价钱好的话直接换C壳得了,省事!价钱不好呢单换键盘,用烙铁烫,不过我每次装的都不太理想

网友:
用罗铁烫下来,等会儿装不装都没事了

网友:
我的一般操作 烙铁烫开  之后更换 固定的时候找个塑料再烫好

网友:
搞这个键盘需要耐心,我是用烙铁搞下来的

网友:
用烙铁一个一个的烫吧  锻炼锻炼以后还有很多

网友:
把键盘背面的胶点用烙铁稍微烫下,慢慢取下来啊,联想S系列新机也都是这样的。苹果AIR的机器也跟这种键盘类似,只不过黑塑料胶点变成金属铆点,更难换啊

网友:
还这种键盘就是费时间,慢慢弄吧,如果不想的话c壳一起买了换掉吧,,

网友:
拆了多次这键盘,我的烙铁已经废了

网友:
先声明。单换键盘的后可能的问题。 不能接受的话。直接全换。

网友:
同意楼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刀片,直接用螺丝刀慢慢翘,不能急,一急金属板变形你就蛋疼了。
拆完以后要用把胶柱处理一下,不然 ...

谢谢提醒,我之前想的是换好键盘后用胶来粘铁壳,这坑人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弄的我都叫客户换C壳,一套

之前也想过直接给客户换C壳,但是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店里没师傅教?这个是基础了 用刀片刮点 之后换新的再烙铁点一下 费事麻烦而已

自己开的店,请不起师傅,慢慢学呗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用烙铁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