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LX3PLUS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8):
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UP1625P       从芯片型号:UP6281B8(两个)
故障是一边从芯片有输出另一边无输出    从芯片的(PWMA1-20)脚有输出的有0.46V       没输出的有1.9V
我应该查主芯片还是CPU?

网友:
真的没看明白,主 从?1.9V,这个电压在H61的CPU里是什么电压?

网友:
下个这个芯片的 图纸

网友:
要先查供电芯片的en脚开启的条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就是:EN=fsbvtt   vid   外部电源12/5v

网友:
先查UP1625P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2015-11-17):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也有块一样的,开机CPU不热

网友:
主芯片坏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开启条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这么一快,还没修好呢,换了cpu芯片也没好,晕了

网友:
当然是查主板CPU管理芯片哦,查先供电和开启,VID   后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小白白不懂不就要灌水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不过我的是CPU上面的电橄没有电。我怀疑是它头上的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CPU无供电,不一定就是CPU供电芯片的事。看看别的地方是不是有短路的。看看内存和桥供电。

网友:
华硕主板 问题还整多

网友(2015-12-25):
我这里也有一片和楼主一样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