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脑如何同时拔号上网

楼主(2015-10-18):
   50间 出租房 别人一台主机 控制 每间分配一个帐号 密码 连接宽带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有点不解? 多多指教学一小招谢谢!

网友:
用路由器+交换机,可以50台电脑同时上网

网友:
买一个支持isp功能的路由就可以了, ,价格也挺便宜的

网友:
你要多同时上网还要拨号,,不行吧。要不有50个宽带账号。

网友A:
二楼三楼都说过了,我觉得三楼的方法靠谱,我用的就这个路由,很不错

网友:
别人可以实现 每个房间一个帐号 一个密码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三楼都说过了,我觉得三楼的方法靠谱,我用的就这个路由,很不错

请问一下 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帐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