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B75 PRO3图纸

楼主(2015-10-18):
求华擎B75 PRO3图纸,有的兄弟共享个,谢谢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咯 我也想要 我这个跑53内存总线有一个不正常

网友:
华擎华硕的图都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咯 我也想要 我这个跑53内存总线有一个不正常

我这个是CPU电压没有,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CPU电压没有,哎

cpu供电没有你可以看看RT8859M的PDF条件正常不

网友(2017-07-20):
那个六角小管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2021-08-28):
我也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