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不显 适配器开机正常 充电正常!

楼主(2015-10-18):
机器型号是清华同方 锋锐V42F 版号la-9351p rev 1.0 集显 intel   故障为 电池开机 指示灯亮 但不显  适配器开机正常 电池适配器同时用也正常 拔掉适配器立刻掉电 电池裸板测供电也都出了 ······就纳了闷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 头一次遇到啊  头大  前来求助······  另附上BIOS  也是本论坛的  已验证 可以亮机 所以BIOS故障排除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清华同方 锋锐V42F G VBL30 LA-9351P U59 BIOS.part1.rar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清华同方 锋锐V42F G VBL30 LA-9351P U59 BIOS.part2.rar

网友:
两个BIOS都在  一个4M 一个2M  分别是U59 和U60  两个是打包的  但是要分卷  所以下载要  俩个一起下载再解压!

网友:
占个沙发 求关注  求给个思路  谢谢各位同仁了

网友A:
这么古怪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楼主再仔细有条件的话观察一下主板。有条件的话换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古怪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楼主再仔细有条件的话观察一下主板。有条件的话换一下充电芯片

充电完全正常的  ············给个理由

网友B:
查查放电管是否小电流出来,查一下控制极。有条件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放电管是否小电流出来,查一下控制极。有条件换个电池试试。

小电流 、?   但是电压基本都正常的   CPU供电也是OK 的啊  唯独不显示

网友:
那必须还是放电电路的问题啊,既然能充电 而且适配器使用正常 重点查充电芯片 EC两块  还有反馈也查一下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池适配器一起使用过程中你拔掉电源 但是EC还是保持ACIN状态 但是电压又不够所以才掉电 所以还是电池放电电路问题为主要目标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池适配器一起使用过程中你拔掉电源 但是EC还是保持ACIN状态 但是电压又不够所以才掉电 所以还是 ...

谢谢指点  我在找图纸  这机器  图纸也少的可怜啊

网友D:
期待楼主修好给个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修好给个完整的

这是求助帖   你看标题了木有

网友:
按理论上说先查电池输出(能充电不代表能放电,或放电电流小也不行),然后是主板上的电源控制部分(如果电池和适配器的电路是分开的话)。

网友E:
拔掉电池就掉电那应该是电池放电电路有故障,但是楼主说电池单独可以上电不显示。这个问题就怪了,BIOS也排除了,等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掉电池就掉电那应该是电池放电电路有故障,但是楼主说电池单独可以上电不显示。这个问题就怪了,BIOS也排 ...

是电池  适配器一起都能用的  单用适配器也好的  但是电池适配器一起用拔掉适配器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拔掉电池就掉电那应该是电池放电电路有故障,但是楼主说电池单独可以上电不显示。这个问题就怪了,BIOS也排 ...

工程师给点思路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工程师给点思路呗

这个还真给不了什么好的思路,只能从拔掉适配器后掉电入手。因为在拔掉适配器以后,整机的供电需要切换到电池状态,在适配器已经断掉而电池保护隔离还没导通这一瞬间的整机供电,由所有电源的电容放电补充。因此,我个人觉得一个是没有正常切换使电池隔离电路导通,二是各个电源瞬间放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给不了什么好的思路,只能从拔掉适配器后掉电入手。因为在拔掉适配器以后,整机的供电需要切换到 ...

还是谢谢讲解 多少另小弟又明白了些

网友:
很奇怪的 故障啊,常见的是单用电池,或单用适配器不开机……

网友G:
可能是电池信号的检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电池信号的检测有问题

检测信号正常

网友:
要是我就看看MOS管

网友:
电池模式功率不够

网友:
电池换了啊

网友:
你瞎扯什么玩意

网友:
是的  但是查不出原因啊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电池是好的

网友H:
用电池开机  然后测量屏接口的条件嘛~~~  看看CRTVCC 有没有出来   屏接口的各个供电以及差分信号 有没有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电池开机  然后测量屏接口的条件嘛~~~  看看CRTVCC 有没有出来   屏接口的各个供电以及差分信号 有没有   ...

测了 基本都OK的

网友I:
关注着,求答案我也有个是这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注着,求答案我也有个是这样现象

你的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J:
检查电池容量,有时电压正常,但容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检查电池容量,有时电压正常,但容量不够

你能不逗吗

网友K:
有没有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能电池坏了

没坏   电池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