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动开机自动关机故障检修,以iphone4为例

楼主(2015-10-18):
手机自动开机故障检修,以iphone4为例:

让它自动开机,此时,再按一下开机键
有反应,标明开机线为低电平所致
保护元件漏电:DZ11
开机键短路
内联座J7短路
R56偏压电阻短路
主电源损坏

没有反应:
开机线正常
尾插漏电或者短路
内联座排线短路
电源ic坏

iphone4为例,自动关机

先排除电池和电池座问题
软件故障也有
cpu或者电源虚焊
32.768换一下试试
cpu外围小元件有漏电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先收藏了 下次可能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