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50 声卡驱动。。谁有

楼主(2015-10-18):
  昨天一台东芝 J50 机器 装系统  一装声卡驱动就蓝屏 。用驱动精灵 也不行  确定是声卡驱动问题 就是下不到 ,, 论坛大神 帮帮忙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装驱动,然后用360驱动大师装!

网友:
360驱动大师

网友:
更新最新系统

网友A:
驱动还不好搞啊,哪里都有,是在不行换个系统都搞定了

网友:
如果驱动打上去没用,就换老一点的驱动试试

网友:
下官网的吧

网友B:
难道官网没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C:
装系统不要装任何ghost里带的驱动 ,装好系统后,用官方的驱动装就不会有这样的蓝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难道官网没驱动?还是不行?

管网根本就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驱动还不好搞啊,哪里都有,是在不行换个系统都搞定了

就是重装系统装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网根本就下不到

是不是遇到了,有可能声卡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系统不要装任何ghost里带的驱动 ,装好系统后,用官方的驱动装就不会有这样的蓝屏了

不装就可以  装上声卡就蓝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就可以  装上声卡就蓝屏
。。。

纯净的原装系统下装官方全套驱动也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网根本就下不到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 。。。 根本就没这个选项。   下载不到。。。有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说用老版本的系统可以  但我装了个雨林木风 3.5 的还是不行  怎么办   奔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重装系统装出的问题

换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E:
找个办法 翻墙上国外的东芝网站找下也许会有

既然你确定是软件问题 相信在国内的网站也有解决的办法 慢慢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办法 翻墙上国外的东芝网站找下也许会有

既然你确定是软件问题 相信在国内的网站也有解决的办法 慢 ...

装了个萝卜家园就好了  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