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显卡上面电容的型号

楼主(2015-10-18):
笔记本显卡芯片出问题了。背面掉了两个电容,运营游戏的时候会卡屏。
想自己焊回去,不过不知道电容型号,求助!

网友:
看是本来就没有呢  还是能掉件了  如果是掉件了 就找个坏显卡取上面的电容

网友A:
直接拆了 换  就行了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导致你所说的问题吧,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的哦

网友:
本来有的,我在某宝看过这个芯片的图片。

网友:
可能是我上次换硅脂的时候涂太多了。今天我不管那两个电容,重新涂硅脂,开机打游戏不卡了,之前是画面帧跟不上,走一步画面停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 换  就行了

直接拆换贵呀,一百多块一个芯片……我家又没BGA机

网友:
显卡芯片型号 n13p-gl-a1 是英伟达gt630m

网友:
虽然现在用着还可以,不过我还是想焊回两个电容上去。求这个芯片手册或许直接告诉我这个电容的型号

网友B:
找料板去拆一个下来

网友C:
找个高频电容就可以了,或者晶振的陪振电容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高频电容就可以了,或者晶振的陪振电容应该可以

其实这些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可以在其他板直接拆个封装颜色差不多的焊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料板去拆一个下来

要拆哪一种电容呢?封装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些电容是什么作用的??我可以在其他板直接拆个封装颜色差不多的焊上去吗?

想法不错,但实践不容易。你有那个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法不错,但实践不容易。你有那个设备吗

不用BGA机啊。就用烙铁就好了吧,焊个小电容

网友:
没有什么用的。但最好焊上。

网友:
找个大电容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