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换的两个都很满意,谢谢迅维网

楼主(2015-10-18):
这次换的两个都很满意,谢谢迅维网  U盘还送了我一根OTG线,我开始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路由器也相当的不错,支持迅维网

网友A:
确实是比原来好了很多,原来的u盘没有otg的,路由没换过不清楚,不过现在新的td路由就是垃圾了,配置缩水没眼看,原来都 有16m的内存的,现在的才8m,拆开一看里面的电路板,没巴掌大,连接口也少了一个,里面的针百分百是4根的了....唉

网友:
这两个我都换过,很不错的说,U盘写PE兼容性很好

网友:
哇塞,这么好啊,你积分这么多啊,哈哈,我也想换啊,哎,分数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比原来好了很多,原来的u盘没有otg的,路由没换过不清楚,不过现在新的td路由就是垃圾了,配置缩水没眼看 ...

路由器随着成本越来越来,做工不是太好,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U盘,嘴巴好象没密封的,进灰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