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充电问题

楼主(2015-10-18):
手上有个A1465接机时故障为接适配器自动上电开机,充电灯有时亮有时不亮充电不正常,拆机换ISL6259,加焊EC测试充电正常了充电灯也正常了,就是关机情况下接适配器就自动开机,放一晚上二天早上前两次接适配器也不自动开机,之后就会了,测量电池口数据脚位上拉电压正常波型也正常。系统时间也正常,RTC电路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手上没有EC料件。有大神遇到过情况的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长这么大,没碰过苹果,想想以后有大钱也没法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这么大,没碰过苹果,想想以后有大钱也没法挣

真逗趣。。。

网友B:
充电电路一般就是 电池 EC 充电芯片组成,之间由系统管理总线相连,如果三大件没问题就查相关电路。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感觉应该是开机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一般就是 电池 EC 充电芯片组成,之间由系统管理总线相连,如果三大件没问题就查相关电路。

因为其它操作都正常所以时序上应该是正常的,自动上电时测量了开机引脚没有被拉低,应该是EC错误发出开机信号,所以应该是BIOS 或EC本身问题没有料件也就放弃修了,毕竟其它都正常充电自动开机也不引响正常操作。

网友C:
充电灯都不亮,绿灯如果可以亮,重点检测一下电池接口的系统总线,不然就是电池或IO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灯都不亮,绿灯如果可以亮,重点检测一下电池接口的系统总线,不然就是电池或IO了

充电现在换了6259都正常了,主要是关机情况下,接适配器就自动上电。不知道咋个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电现在换了6259都正常了,主要是关机情况下,接适配器就自动上电。不知道咋个整。

看电路图,主板键盘接口上的开机PIN到SMC之间有一个对地的电容,把它取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主板键盘接口上的开机PIN到SMC之间有一个对地的电容,把它取掉试一下!

这个我取掉试过,还是一样。之前我也测了这个开机信号上的电压,接适配器的瞬间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