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la-8251P大短修复

楼主(2015-10-18):
dell 5525   la-8251P大短修复
客户来说电脑不能开机,充电器插上电脑充电器指示灯都不亮,我接手插上电源一看大短路,拆机看没有什么地方烧坏的痕迹,万用表测试 pq101短路5678脚也短路,查找了半天确实不知道什么地方短路我只有用电瓶车电池12v拿来烧机了,

一烧结果出来了 电容短路,换上电容和pq101,开机没有问题。烧机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来着    个人经手两台了  同一个位置

网友A:
嘿 修机连个电流表都没有的吗?牛!

网友:
路过看看,这个大短路,好像不会定点吧

网友:
短路的就是烧烧烧,不停的烧烧烧,电流正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 修机连个电流表都没有的吗?牛!

是 比较节约可能  直接那摆地摊的  干电池烧  下次我也得采购一个

网友:
烧了线怎么弄 飞线吗  我有个一样的

网友:
电瓶车电池烧机亮了,,不过修好了就ok

网友:
那可爱的机器是通病了 只要是大短 直接量就行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电瓶车的电压烧

网友:
没电流表多不方便

网友:
同一位置的故障飘过

网友:
电瓶车的电压烧

网友:
没想到 烧机法这么靠谱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修了两台就这毛病。

网友:
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电容超爱坏,大短的多数都是仁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