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出核显电压是什么通病来着

楼主(2015-10-18):
如题,CPU供电95831,接手上电0.5不动,核显无电压其他正常,但是好像待机0.088,然后变回0.007,触发0.5A不跳了。拿掉95831的那个PR214(阻值是1.6K)有核显电压但是电流到0.7A不跳变。直接短接这个空电阻位的话还是0.5A不跳。还能有哪里问题

网友:
核显不是现在出的

网友:
换个U,刷刷BIOS。

网友:
搞定了,是BIOS问题,不过那个电阻要不要装啊,装多大的

网友:
据说是bios  和cpu

网友:
CPU BIOS两个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