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C45主板开机按F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5-10-18):
        V星MS-7599 VER:1.1点不亮跑00,刷玩BIOS后亮机,但总是要按F1才能进系统,BIOS刷了三个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解

网友:
看下io检测cmos电池的那个信号

网友A:
cmos电路有问题 查下RTC 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有问题 查下RTC VCC

嗯,看看!
电池电压正常,查下COMS电路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