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55 VER6.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0-18):
此板的原故障是没时钟电压换了时钟芯片后时钟电压出来了可是诊断卡代码跑18 80大多数档80,网上说是BIOS的问题,于是在映泰官网下了个最新版本的BIOS用编程器刷了后不跑码了。求助啊!!!

网友:
大神们 大侠们快来啊 帮帮小弟啊

网友:
再刷一个啊

网友A:
我也有个H55的板子待修。进入死胡同了。原来是反复掉电重启,现在是不重启了,不能用主板上的针短接关机。复位无电压。时钟在PCI上测的是0.9xV-1.0xV,不知道正常否。晶振两脚电压是0.1和0.2V。

网友:
pci时钟0,9-1,几v低了,正常应是1,6v

网友B:
好像有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的。

网友C:
刷回原来的BIOS再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H55的板子待修。进入死胡同了。原来是反复掉电重启,现在是不重启了,不能用主板上的针短接关机。 ...

是PCI-E A13和14脚 0.4V才算正常 时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来的BIOS再加焊桥

加焊桥能好吗?在刷BIOS之前是档80啊

网友D:
刷blos 有的显示刷成功了 但是还是没刷进去程序  blos芯片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的。

那要用什么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blos 有的显示刷成功了 但是还是没刷进去程序  blos芯片也会坏的

主板诊断卡跑18 80代码和BIOS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来的BIOS再加焊桥

原来的BIOS刷回去了故障也和原来一样,我先用助焊剂和风枪加热了桥 故障代码还是一样 压桥代码也不跳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板诊断卡跑18 80代码和BIOS有关吗?

进不了pe也可能和bl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不了pe也可能和blos有关

都不能显示啊 代码跑18 80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F:
可以再还原回来的啊

网友G:
刷回原来的BIOS,在刷BIOS之前正常都是要备份原文件的,不知道楼主还能找回原来的吗?祝楼主好运,

网友:
看没有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再还原回来的啊

BIOS已经刷回去了 故障也和以前是一样的 关键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回原来的BIOS,在刷BIOS之前正常都是要备份原文件的,不知道楼主还能找回原来的吗?祝楼主好运,

已经还原啦 故障和刷BIOS之前的故障是一样的啊 诊断卡代码跑18 80就不跑了  求解啊

网友G:
18有的主板 已经开机了,不知道您的这个问题造成额不显有没有更换过显卡,以及显卡插槽清理这些,这些都完善了就得加焊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有的主板 已经开机了,不知道您的这个问题造成额不显有没有更换过显卡,以及显卡插槽清理这些,这些都完 ...

代码跑18 80啊跑到80就不跑了  80是哪边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主板触发后只有2个代码吗楼主,是的话换跟内存,

网友:
是不是不加内存喇叭就狂叫

网友(2015-12-01):
查下 内存时钟 内存总线 电压  不行发过来我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