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八角芯片

楼主(2015-10-18):
这个八角芯片是干什么的,他把1.5显卡供电接在上面干什么,5v是供电我知道,有个开关信号,其他就不知道了谁是输出啊,输出的信号一般干嘛用,求大神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ldo

网友:
   得研究研究

网友:
什么是ido,不懂

网友A:
这个芯片没装,估计是显卡辅助供电吧

网友:
线性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没装,估计是显卡辅助供电吧

装了,我这有实物,电位图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