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求解

楼主(2015-10-18):
型号:创维M20LA 彩色液晶监视器
故障:开机显示字体非常模糊。和花屏有点像,但是仔细看还是可以看清楚,以为是屏坏了,买了个屏回来,《买回来的屏不是单单的一片屏,就是那种买回来可以直接套上去用就可以的,当然屏是2手的,也是人家直接拆下来的,花了190大洋》结果显示出来灰屏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买回来的屏是坏的还是什么情况 现在装自己原来的屏也是灰屏,接口什么的都有重新拆了好几次,可以保证不是装机出的故障影响的,无解了,在这请教下各位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应该找个主机试一下。或弄个笔记本,这样搬着省劲。如果同时有集显和独显的话,分别试试。一般两个显示器都是同样的问题,那就不是显示器的事了。顺便问一下,190买的是多大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应该找个主机试一下。或弄个笔记本,这样搬着省劲。如果同时有集显和独显的话,分别试试。一般 ...

20.1寸的屏,这个是彩色液晶监控器,人家是拿来当显示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应该找个主机试一下。或弄个笔记本,这样搬着省劲。如果同时有集显和独显的话,分别试试。一般 ...

没多大,比显示器重那么点点

网友:
信号板问题

网友:
这主板坏的多。看下DC-DC电路。

网友:
动不动就换屏,太有才了

网友:
不知道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