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大短一点心得

楼主(2015-10-18):
引起大短的一般原因;
1.电压过高
2.电源坏了,造成电压不稳而短路.
3.小昆虫从散热口进入,拉屎了或者是死在里面,导致短路.
4.潮湿,或者进水,导致主板PCB腐蚀而短路.
5.灰尘多的时候,也会因静电而产生短路.
6.扭少了颗螺丝,漏在里面了,这累小金属物体也会导致短路.

容易导致大短的元器件:

第一  公共点滤波电容坏    第二  电感短路导致上下管击穿
第三  芯片短路            第四  上管与负载击穿
第五  电感后端滤波电容坏。

维修的一般步骤

第一 拿到板,先观察外观有没严重的烧伤痕迹。

第二  对各大电感打值,看是否有拉低现象,不同的供电电路的电感值不一样。公共点400左右,3/5V 大于100正常;桥供电大于10正常;充电芯片 100以上正常,内存 100以上
CPU电路中电感值 装上CPU 0以上正常,不装cpu大于100。集显,独显 0以上正常。

第三,先用烧机法看看容不容易判断出来,一般电流调个1.2A,电压2V左右,仅供参考,具体要根据不同电路确定。

第四  找出公共点去向,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因为只要有一路短路就会把公共点拉低。把公共点所连接的电路逐路断开,逐个排除。确定短路电路。
注:这里电路中逐路断开有个原则,哪路耗电大,引起大短可能性就大,所以先断开耗电大的电路。电路耗电大到小  GPU/CPU  3/5V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供电芯片

第五  确定短路电路后,先确定是电感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 断开电感后端如果依然短路则说明是电感前端短路,电感前端短路先把上管拆了,再把芯片拆了,最后把前端有关滤波电容也拆了。断开电感后端,如果短路消除则说明是电感后端短路,然后断开电感后端负载,再去掉滤波电容。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或者好建议,欢迎指导。

网友:
第三,先用烧机法看看容不容易判断出来,一般电流调个1.2A,电压2V左右,仅供参考,具体要根据不同电路确定。

原来烧鸡法是这样烧的!

网友A:
实战就不是这样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
大短随便搞吧

网友:
一般直接骚鸡啦~

网友:
好经验都收藏了

网友B:
纸上谈兵  只能是有个思路 但是不能太依靠思路  否则会撞墙的

网友:
在外面百分之八十都可以烧鸡烧出来,但在学校故障难一点。烧鸡百分之二十是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战就不是这样考虑那么多了

先把思路学好先

网友C:
记得以前在厂里刚开始培训的时候,领班要求速修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大方向的东西!很给力,也比较有实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  只能是有个思路 但是不能太依靠思路  否则会撞墙的

做什么不是先有个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在厂里刚开始培训的时候,领班要求速修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大方向的东西!很给力,也比较有实效

领导就喜欢多听些理论的

网友D:
很不错的维修心得,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很有用啊,但是大短相对来说都比较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维修心得,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很有用啊,但是大短相对来说都比较好修啊

在外面大短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实战就不是这样考虑那么多,有很多可以用眼睛看得出的

网友E:
写的真不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真不错,收藏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