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L730-T21N奇怪问题,期待高手!!!!!

楼主(2015-10-18):
一台东芝L730-T21N亮机就掉电,H65芯片独立显卡,测各电压阻值正常没有明显故障,NEC大电容我已经更换,机器还是进BIOS也掉进PE也掉,总之大约亮机10秒钟左右掉电,然后双闪黄灯,再开还亮还掉电。查下论坛东芝L730很多人都说是BIOS问题,我论坛BIOS下了7,8套刷过了还是掉电,官网下载原装BIOS我只分离出一个SB的BIOS,刷了,还是掉电。我想有可能此问题不是BIOS引起的,奇怪的是我每次刷完EC的BIOS取下来再重刷另一套BIOS资料时候,BIOS芯片查空一定会报错查空不了,我只好换过好几个BIOS芯片刷了可惜亮机后同样还是掉电。仔细观察此机EC旁边2个BIOS芯片,一个是EC的BIOS,U2,另外一个U1不知道是什么BIOS芯片?难道是密码片这个BIOS和掉电有关系吗?有修过同样问题的请指教谢谢!上图为证。

网友A:
估计是用于硬件ID管理的,相信以后换零件都不容易了。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en-us/press-release/microchip-introduces-new-uniqu.html

fsh

网友B:
没注意过L730的后缀。 你刷我的BIOS版号对不对呢?   USB3.0的最好也刷一下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于硬件ID管理的,相信以后换零件都不容易了。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 ...

这么说的话,这里面的资料损坏机器会掉电吗?可惜论坛没有这个BIOS资料,要不我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过L730的后缀。 你刷我的BIOS版号对不对呢?   USB3.0的最好也刷一下

谢谢你上来回复,一套3个BIOS我全刷了,桥也是HM65的,独立显卡,我想应该是版本不对吧?我明天上版本你看看,另外这个EC另外一个U1BIOS芯片是什么BIOS你知道吗?我仔细观察了,EC旁边有2个BIOS,我找到图纸,发现是U2是EC,U1不知道什么BIOS?

网友B:
掉电后两个黄灯闪不闪?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两个黄灯闪不闪?

掉电后2个黄灯一起闪,和你的一模一样。再开机还能亮,过10-20秒又掉电,想进BIOS或PE都掉。

网友B:
用电池是不是不掉电?  掉电后必须拔电源线再开才可以,掉电后公共电没有电压?

fsh
fsh
fsh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是不是不掉电?  掉电后必须拔电源线再开才可以,掉电后公共电没有电压?

我放电池进去外接电压试过也掉单外加电也掉,单电池没试我怕电池没电,掉电后好像要拔掉电源线再开才可以,明天我重新试下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再开机才能点亮,这机器我从官方网站下载BIOS,分离了一个SB的BIOS,刷了还是掉电,EC的BIOS我在文件里没有找到,找到我也分离出来EC的也一次刷刷。

网友B:
若用电池不掉电的话可以把电池充到可以用30分钟左右,然后进系统,在东芝官网上下载该型号的BIOS程序,打开后会有软件可以直接刷机。而且不用担心版本的问题,前提是电池有电还有网。

fsh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用电池不掉电的话可以把电池充到可以用30分钟左右,然后进系统,在东芝官网上下载该型号的BIOS程序,打开 ...

明天试试,不知道电池有电没有,我一般外接电源试机器修机器很少用电池试机器,明天试试电池,明天我答复你,明天有空请你关注下,谢谢。

网友:
修过dell机器,每次开机亮机20s左右就掉电,加焊显卡ok

网友C:
u1一看就不像bios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是不是不掉电?  掉电后必须拔电源线再开才可以,掉电后公共电没有电压?

外接电源掉电再开机要拔掉电源再插才能开机,装电池进去和外接电源一起不用拔掉电源掉电能开机,光插电池不能开机可能是电池没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用电池不掉电的话可以把电池充到可以用30分钟左右,然后进系统,在东芝官网上下载该型号的BIOS程序,打开 ...

用电池不能开机也许电池没有电?,电池插进去再外接电源,可以开机,但是照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一看就不像bios

是BIOS,你看上面电路图纸就知道。

网友D:
给电池充充电在开机试下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电池充充电在开机试下

外接电源冲电吗,电池我放机器里面没有开机(因为开机就掉电)一上午都没有反应但是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是亮的,没有开机状态电源外插了这机器好像应该也能冲电吧?难道这机器要开机了才能冲电?

网友E:
NEC大电容我也换过来,就是想刷个bios试试,听你这么说,bios刷了也不行,我都不知怎么解决了

fsh

网友:
  难修就换主板算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我一声,我的机器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C大电容我也换过来,就是想刷个bios试试,听你这么说,bios刷了也不行,我都不知怎么解决了

还没有修好,在线等大神,你的机器上图片我看看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有修过一台Dell的机器进系统掉电 换掉显卡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是不是不掉电?  掉电后必须拔电源线再开才可以,掉电后公共电没有电压?

掉电后还有待机3V和5V,只是不能开机了,要重新拔掉电源头再插上去又能开机又照样显示然后掉电。

网友:
亮机就掉电,显卡或者温控吧

网友:
有没有换个芯片刷啊   感觉像显存的故障

网友:
掉电后不能开机 按开机时序查一遍看看缺少什么信号或者供电啊 从温控查起别先纠结bios了

网友G:
掉电后两个黄灯闪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后还有待机3V和5V,只是不能开机了,要重新拔掉电源头再插上去又能开机又照样显示然后掉电。

那你的故障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掉电后公共点都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电后两个黄灯闪不闪?

掉电后2个黄灯都闪,要拔下插头又能开机,又掉电。。。。

网友H:
灯双闪的情况下是 电池装上的    你看看保护隔离 正不正常   我秀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灯双闪的情况下是 电池装上的    你看看保护隔离 正不正常   我秀到过

我电池没有装上去,外接电源掉电后,闪双黄灯,我测量主板3V,5V还有,但是再也不开机。拔掉电源再插再开再掉。

网友:
查温控和EC触发引脚

网友:
桥加压加焊过没有?有点空焊的现象,加焊过不行就换了桥。都几天了,试试吧!

网友:
那个东西的确是个bios,有些主板会有两个bios的

网友:
据说,不是有ME程序吗,,用原机的BIOS,找人分离  提取,再合并一个BIOS 试试,,,现在的新机器,不好弄,,方向对,才是王道,,我之前修过几台,E430还是什么型号,不记得了,都是奇怪的故障,同行拿去并换,对方根本没换,其他地方都没动,就是动了BIOS,,我估计,故障还在BIOS上,,

网友:
这种一般是欠压或者是欠流,看下RTC电路电池的电量 外设换过没CPU或者是内存 我有次维修上电马上掉了到处都排查了 最后想到是不是要检测CPU上CPU OK完全正常。

网友:
南桥问题。加焊下。 我前几天刚刚修到了 。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I:
这一定是个通病!我的L700东芝也是一个吊样,没波波,无法判断,我的无大电容,滤波换过,温控干过,发现ACIN低,搞了,BIOS干过不知多少次,桥换了两个一个样,也是十秒掉电……一定有人修好过,咱没波波,无法判断,有修好的,求答案

fsh

网友:
AMD 的  基本北桥坏的最多了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一定是个通病!我的L700东芝也是一个吊样,没波波,无法判断,我的无大电容,滤波换过,温控干过,发现AC ...

哎,高手修好了机器和美女聊天去了吧,没空上来看我们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高手修好了机器和美女聊天去了吧,没空上来看我们的帖子呢。

高手是懒得发贴,修好也不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