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IUS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18):
   M5A78L-M LX3 PIUS开机掉电,内存 CPU 桥 总线供电正常,测到2.5V无输出 ,更换芯片输出正常,亮机。
第一次遇到无2,5V供电会掉电

fengtengfei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修得不错,VDDA 2.5V 一般是5脚芯片控制输出的多。

网友B:
华硕很多都是没电压会掉电的,这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很多都是没电压会掉电的,这都不知道

看语气你就是大神了   我修过没前几个供电掉电的  VDD2V5还是第一次  你这么牛 遇到几次啊

网友:
上次碰到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VDDA 2.5V 一般是5脚芯片控制输出的多。

这VDDA应该被5脚的吃掉或者被拦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语气你就是大神了   我修过没前几个供电掉电的  VDD2V5还是第一次  你这么牛 遇到几次啊

lz  是不是换了5角的芯片  这个asus am3  板  的通病!

网友:
不错哟,刚我修块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板,但我的是更换时钟芯片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是不是换了5角的芯片  这个asus am3  板  的通病!

不是通病吧,我都修好几块了,都是不一样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通病吧,我都修好几块了,都是不一样的问题- -

应该说是华硕AM3的通病    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但是能引起掉电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
AMD开机时序中就有2.5V这项

网友:
我有遇到无2.5导致有复位不跑码的。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多,不一定都是通病

网友:
我也是开机掉线。相同的板子。。也准备去查查2.5,就是不知在哪个地方

网友:
上个月修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更换芯片换那个啊— —

网友:
VDDA很少修到有问题

网友:
电压偏低吗

网友:
求楼主发给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