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USB-B3 不出CPU供电维修特例,比较少见!

楼主(2015-10-18):
技嘉P61-USB-B3 ,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又停的,量测内存供电,南桥供电,CPU_VTT供电,VCCSA都正常。CPU的核心供电是ISL6364CR,40脚的开启电压正常,1.05伏,供电脚也有,就是不出CPU VCORE没有供电,在测试CPU 的PVIDSLCK,PVIDSOUT时钟数据线发现CPU_VTTP的对地电阻为零,这个CPU_VTTP是从VCC1_05_PCH直接跳线转换来的,风扇启动瞬间,量测Q30 Q33这两个管的源极,这个电源电压是1.05伏正常的,烧机发现BD81H61这个南桥烫手,旧的主板上拆了个做好BGA,更换后点亮屏幕。

网友A:
这么大工程  h61 的板子 除了桥坏  其他 的 问题不是很大!
噢对了。。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Cpu   供电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工程  h61 的板子 除了桥坏  其他 的 问题不是很大!
噢对了。。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 ...

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Cpu   供电的.又学一新知识。以后碰到好好考查一下。

网友:
跑码之后才出CPU电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Cpu   供电的.又学一新知识。以后碰到好好考查一下。

不对吧,cpu供电没出来怎么工作,cpu不工作怎么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工程  h61 的板子 除了桥坏  其他 的 问题不是很大!
噢对了。。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 ...

谢谢提醒  没怎么修到H61的板子 还不知道要跑码才会出CPU供电呢

网友C:
南桥有那么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工程  h61 的板子 除了桥坏  其他 的 问题不是很大!
噢对了。。h61 以后的板子 都是 跑码了 才出 ...

  是我看错了  还是、、    H61的 跑嘛后是出集显供电吧! 你的怎么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有那么好换吗

拆比AMD的显卡好拆,一般都不会爆,做珠子也很好做的,细心点,很快的。这个价格还比G41的高50元,我做这种南桥都13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