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暗屏维修一列

楼主(2015-10-18):
客户拿来机器说是暗屏,开机一看果然。果断拆机,既然是暗屏。先把故障点锁定在屏接口吧。打开图纸搜索LCD_VDD找到屏接口,测PIN1没有19v。就你了,再一看R813这个0欧电阻变色了,一量无穷大,拆掉换个电阻正常亮机。OK装机器,装上后上电测试,偶滴神呐,大短啊,这么背,装机还能踩到雷?再拆开,量公共点对地值450多,正常啊,难道哪儿装的不对吗,再一个一个装试试。当装上电池又大短了。原来是放电池大短,不放电池不短啊。这类故障1:电池,2:充电电路。没电池不测了,而且电池导致短路也没见过。打开图纸找到隔离电路,理论上讲问题应该在PQ301,PQ302,PQ303其中一个上。PQ301的PIN123和PIN5678正常500多阻值。PQ302的PIN123和PIN5678之间阻值3欧,明显不对,找个换上,PQ303阻值正常500多。换掉PQ302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通病机器 不新鲜了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机器 不新鲜了 亲

确实是通病,修起来方便,Y470给大家的福利啊

网友:
这个钱来的快啊

网友:
喜欢大短  捡菜似的

网友:
为啥我的那台跟这个一样的情况,就不的行呀

网友:
都是高手,向高手学习。

网友:
楼下有前辈说是通病,但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好地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Z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特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正常在有一台暗屏,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就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