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55 BIOS CFT3S VER1.0 确定刷了亮机

楼主(2015-10-18):
联想C355 BIOS CFT3S VER1.0    论坛里有这个帖子 容量不对  因此补发一个
刷机测试亮机!

补充内容 (2017-9-1 14:37):
板号 与版本对的 都应该可以用。但有的同学刷了不能用的请检查一下别的问题!看回复很多刷了都能用的,证明BIOS没问题

网友A:
亮是能亮,不过死在LOGO,不知是板还是BIOS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就开不了机了呢?原来没刷之前是电流上到0.58到0.26就不动了,不装内存最多跑到0.46.有高手遇到此问题吗?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哥们能不能说清楚点板号和CPU型号,C355有分不同的AMD平台,有分Beema和Kabini两种平台,刷错了当然不开机的哦。请了解清楚在动手,不然白费功夫

网友:
哦,不好意思,我的是C355 CFT3S VER1.0 .CPU是:AMDAM5000IBJ44HM.请问我的是什么平台??在哪里能找到这个平台的BIOS 谢谢您了。

网友(2015-12-25):
我的也是 1.0  的版本。  亮机 挡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是能亮,不过死在LOGO,不知是板还是BIOS

。。我的就是挡logo  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我的也是挡logo  有谁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挡logo  最后解决了么?

我记得还是BOSS

网友:
谢谢啦,修好一台

网友(2016-03-04):
我的也是挡logo

网友C:
我的也是挡logo  有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挡logo  有谁

你好,联想c355挡logo的机器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不开机 刷了没好, 也许不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 好的  开机啦!!!

网友(2016-05-04):
下来试试!

网友:
有一台时亮时不亮,下个刷刷看

网友:
刷了亮机了,

网友:
刷了运行完美,不卡LOGO。重启也正常

网友D:
一个卡在0.7的机子上

网友:
很好用的BIOS

网友:
袭来试下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板子当开机logo刷BIOS能好吗

网友:
还是卡在LOGO 画面

网友:
这个是1.0 和1.1不通用吧

网友:
亮机掉电,刷了故障依旧,不是BIOS问题,BIOS确定好的!

网友(2016-06-12):
你原来是故障是什么能麻烦描述一下么。我的现在是电流上去了 1.多 估计是显示了就是没图像

网友:
有台待机0.16安。换桥后待机0.02.按开关加电到0.38不动。电压全部正常。刷个试试不知道行不

网友:
修到一个现在是跑码到9A 下载刷下试试

网友:
cft3s rev1.1的能用不

网友:
CFT3S 1.0

网友(2016-07-13):
哎 挡LOGO 谁有办法

网友:
刷了还是不显示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卡在0.7的机子上
BIOS 文件在哪儿

网友:
下载了,修好了

网友(2016-09-07):
有台C365,板号是一样的,下个刷一下,现在在电流0.6几

网友:
试看先,正好碰上。

网友:
这个能用吗

网友:
我的CPU  AM 5200  不知道是和你的一样啊

网友(2016-10-15):
我的是1.0的,下来刷刷看

网友:
正需要 开机不亮 AMD CPU 下载下来 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 有什么区分吗  我的是AMD的 可以用吗

网友:
开机不亮 应该是刷CN4505吧   不加电刷CN300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希望好用

网友:
刷机试试  。

网友:
我的也是卡logo

网友:
卡logo的刷了还一样的

网友(2016-11-18):
我想要没有分了

网友:
谢谢了,还没有用

网友:
1.05A就不动是不是刷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了,正常显示

网友:
我的4505是8m你的是4 可以吗

网友(2017-07-16):
我的是开机停在066A 这个样子。不知道刷了可以好不

网友:
正好修到这台机器,不跑内存,下来试试

网友(2017-08-24):
我的是1.1,不知道能不能用,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2017-11-03):
运气没那么好

网友:
先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E(2018-05-01):
电流到0.7左右 亲自验证 BIOS 是OK 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到0.7左右 亲自验证 BIOS 是OK 的  谢谢

不客气,能用就好!说明BIOS是OK的 就没白费心思上传

网友(2021-06-02):
联想C355 BIOS CFT3S VER1.0   我的卡LGO  刷了CN300    0.45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