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出的蓝暴节能版电源,只有一个大电容,各师傅们见过吗?真的是全汉出的么?

楼主(2015-10-18):
这个板跟别的电源似乎不太一样,可能是滤波不太好,显示器总是有干扰的条纹

网友A:
楼主这是主动PFC结构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主动PFC结构的电源,......

主动式不都用在大功率的电源上的吗?这个才200W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动式不都用在大功率的电源上的吗?这个才200W呢

感觉有点像高仿的,但拿不准.....

网友:
因为功率小,它才用小电容呀,主动pfc的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
是真品 不过属于缩水版本的

网友:
主动式的电源,品牌机如宏基之类经常用这个电源,说实话也比较坑,坏的很多

网友:
看着就像山寨产品,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精简了。

网友:
我觉得全汉也不是小公司,怎么会在小功率电源上采用主动式

网友C:
节能版的,要求就不要太高了,这种真的安全吗

网友:
我觉得全汉也不如以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能版的,要求就不要太高了,这种真的安全吗

这个是客户换出来的,绿线被机箱夹断了,客户直接换了个长城

网友:
缩水肯定是的了,200W用主动确实很少,我还以为是高仿的呢

网友:
缩水版 多半是冒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高仿的,但拿不准.....

真的把握不准,深圳世界工厂什么都能仿做的来,金士顿的内存不就个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把握不准,深圳世界工厂什么都能仿做的来,金士顿的内存不就个例子吗。

支持一下,很难判断真假.....

网友:
400V的电容。 在小个头的点远里很常见。大的没见用过的。

网友E:
这个100%是仿的,上面的标贴上不是写了网址嘛,全汉根本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几年没有用过全汉的电源产品,从外壳上看不出来,条码看着像。从内部的做工方面看着应该是全汉的,小 ...

支持一下,很分辨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00%是仿的,上面的标贴上不是写了网址嘛,全汉根本不是这个。

按有个 全汉的蓝海电源 也有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00%是仿的,上面的标贴上不是写了网址嘛,全汉根本不是这个。

支持,那个网址确实不对.....

网友:
假的,真的不是这样的标签,真的是中英文都有的,复杂得很的标识

网友:
元件缩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00%是仿的,上面的标贴上不是写了网址嘛,全汉根本不是这个。

坛友的图片,大家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00%是仿的,上面的标贴上不是写了网址嘛,全汉根本不是这个。

网友:
这是主动PCF结构的电源,但目测用料简单,应该不是全汉的电源吧

网友:
低端的主动PFC ,

网友:
根据师傅们的描述,这个应该是高仿的全汉电源,显示器干扰得很厉害,像花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