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内置程序,刷不进去的问题········求助 (第一次刷EC内置程序)

楼主(2015-10-18):
工具:RT8209F

把线连好,测了两遍,链接EC的脚位都是对的

EC对应的脚位

KBC1对应的脚位

KBC1没有装,但是有焊点

EC的供电都是正常的3.3V

到这里都是正常的

就是点击“擦除”,会报错

请问各位高手,是EC坏了吗 ?

网友:
最后一张上错了

网友:
没有刷过,只能看看,每次直接网上买带程序的。

网友:
高手 啊,都在研究唰EC程序了

网友A:
搞过一次  用809没搞定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焊的线的问题啊,一般线要求等长,长度不超过10cm,实在不行就拆下来刷啊

网友C:
直接读出新的程序,然后直接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读出新的程序,然后直接写就行了。

恩 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焊的线的问题啊,一般线要求等长,长度不超过10cm,实在不行就拆下来刷啊

已经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一次  用809没搞定

我也是
第一次搞

网友:
楼主刷BIOSde方式真厉害

网友D:
教程很详细   不过刷不进 我感觉是你的编程器 问题

网友E:
好了可以回复下 你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程很详细   不过刷不进 我感觉是你的编程器 问题

EC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可以回复下 你的是什么原因

报告版主大人:是EC坏了,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高手都研究EC程序了牛逼啊

网友:
刷过E430的,两次才成功。

网友:
你那个座子在哪里买的,叫什么

网友:
现在能开机不能,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这个线怎么飞的,是厂家资料吗??
是不是通用所有的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