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掉电

楼主(2015-10-1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Z480的笔记本,插上电源,待机0.03正常,按开关触发到1.1A左右掉电,反复如此,内存换了一样,不装内存不掉电,装了内存就掉电。在论坛里面一搜,看到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果断找了个南桥旁BIOS刷了下,竟然神奇的OK了。谢谢各位修友,少走很多弯路,不然我还准备找内存供电的问题。同志们说说为什么南桥的BIOS坏了会掉电的?此文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8533-1-1.html

网友:
刷BIOS很难说清楚为啥会好

网友:
这个机器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现在BIOS出问题的比例很大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第一时间刷BIOS

网友:
不说不知道,一说又学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BIOS问题引起掉电的话,我试过大多都是装内存掉电,拔了内存就不掉电,应该是BIOS POST程序映射到内存之后,开始自检,此时POST程序出错导致自检不通过从而引起掉电的,个人理解 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