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遇到 LM358 输出过低或者不输出··请指教

楼主(2015-10-18):
请大家看这个图,图中3脚的点···就是358的正向输入端,而正向输入端是由3VSB分压而来的,图中最下并排的3个电阻图纸显示只用2个的 接3VSB这边是22.6K 接地那边是 13K的  计算出来应该是1.2V的······这个正向输入的电路。就那么中间那个电容和控制的三极管······问题是 他分压只有0.3 3VSB没有问题 两个分压电阻吹下测量 正常  中间电容和三极管我直接不要了,358我也更换过的······他的分压还是0.3···经常遇到这样的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都是直接去掉分压电阻飞线的,,,但是这次我想弄明白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
这是因为 358的电压是从电阻那边过来 也有可能被电阻拉低的现象

网友:
后级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