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KALG0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18):
笔记本型号:宏碁KALGO
板号LA-4494P
故障:掉电
今天老板拿给我一台宏碁的笔记本叫我修,老板没和我说什么问题,整机上电,刚刚插上可调,电流在0.05A,可以触发,触发电流在0.5A左右掉了,拆机,拆完后,看到了NEC大电容,以为可以秒杀,盲目的把他换掉之后,故障还是一样的,哎,又少赚了这台机子的一次钱

既然不是大电容问题就开始按着维修流程走了起来,全板打值正常,公共点打值正常,打到总线供电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瞎眼了,总线供电的上管都快烧成灰了,取下来搞个弄上去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在次上电,待机电流还是偏高,既然总线上管穿了,那芯片估计也难免,准备拆芯片前测量条件,发现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才18.4V,这明显隔离出问题了,直接测2隔离管,发现PQ10软击穿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换个好的上去后,不触发了,待机电流才0.003A
蛋疼,只能回来继续修隔离,测到PQ10的导通条件不足,G级是充放电芯片发出的信号去导通PQ10的,测得充放电芯片BQ24751的所有条件如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不是一般的蛋疼,所有条件都满足了,ACDRV就是一直处于高,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了,索性把PQ10和PC45拆了,在测还是一样的,那就把芯片换了,换了之后故障还是一样的,只能看内部框图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其他条件都是正常的,这个电是PVCC-6V得来,只要有PVCC他就会输出12V,但是他一直输出的是18V,不,正确的说他根本没工作,也就是他没输出12V,怎么搞,蛋疼中,在换一个试试?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的,那应该不是芯片坏了,不理了,先把东西都焊回去先,焊好后,有着侥幸心里上电试下,我擦咧待机电流0.05V,怎么突然待机出来了,虽然偏高但是原故障还原了,(突然有待机电流了,就算是还原故障好了)在测BQ24751的4脚,12.4V,在测PQ10,19V完全导通过去了,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没装上东西的时候一直处于18V,然后我把PQ10拆了下来,拆下来后,在量BQ24751的4脚又是18V,在装上去又好了,(在此得出一个结论,确定地方坏了,拆掉后就要装上去,不然估计就会和我现在一样)电是过来了,待机电流偏高,之前总线上管烧了,我直接就把芯片换了,换了后在上电,待变成0.01A,好了正常了,触发后电流上来了,上CPU内存,完美的ACER LOGO显示出来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维修到此结束

在基地没发过维修贴,出来这么久才发一个,以后要是碰到要分析图纸维修的机器,会尽量发帖,最后希望各位看官觉得还行就给我加加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支持 反对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
不错啊~~小伙子~~芯片啥型号啊~~

网友:
看不懂啊啊

网友:
为什么不发图呢

网友B:
图片怎么发不出?附件上传才行 不是直接拉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图片发不上来

图片选择发错了吧,将图片重新排版发上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感谢提供 支持

网友:
图片已经发放上去了

网友C:
说明修机器首先就要观察很重要啊,可以省时间啊,还有你图片怎么都是本地路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修机器首先就要观察很重要啊,可以省时间啊,还有你图片怎么都是本地路径啊?

图片之前发错了,而且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老是忘记看,板拿到手直接就是干

网友:
上图了,你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怎么发不出?附件上传才行 不是直接拉进去的

图片上传上来了,第一次发帖没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修机器首先就要观察很重要啊,可以省时间啊,还有你图片怎么都是本地路径啊?

第一次发贴没什么经验,现在传上去了,在来看看

网友:
图片重新插入下吧。。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加点分吧,给你们一些动力

网友:
这样看着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