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台THINKPAD X1 第四代CPU的吹了一BIOS就死了

楼主(2015-10-18):
哎,头疼了,接了这台超极本客户说是香港购买,大陆不给联保,所以拿给我们来修,接机的时候反映机器能开就是过了一会就会花屏,最初的怀疑是板载内存问题,但是打的黑胶,没敢动!所以就想从简单的思绪刷个BIOS,刷好焊上后发现机器开不了,头痛,这机器没图纸,焊BIOS的时候也是小心的,还拍了个照片,现在叫客户换板,可是这么新的板根本没有得买,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今早我量过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量过全电感没短路,我就奇怪了刷个BIOS搞到扩大故障,真是够黑的了

网友A:
如果这个BIOS 你不是用自己的备用芯片刷的 恭喜你准备换板

网友:
最好仔细检测你动过的地方 是不是动到不应该动的方,一个小小的电阻都会引起不开机的呀

网友:
楼主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了,让别的地方受热虚焊了

网友:
你再把原机的bios换回去啊?你该不会 用本机的bios直接刷的吧?

网友:
这几子我遇到过,应该是U的问题,而且换板还比较贵

网友:
刷之前有没有备份BIOS哦,如果没有那就没办法了。新机器市面上基本是没有板子流出来。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B:
能开机的机器要报风险,哦。还有太新的机器刷BIOS记得备份,最好就换本体来刷。多找一下BIOS版本,包括外国网站看看有无 ?

网友C:
四代的听说这BIOS要修改后才行的

fsh

网友:
还是找找BIOS的问题吧

网友:
X1 的bios论坛有了你可以对比下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的机器要报风险,哦。还有太新的机器刷BIOS记得备份,最好就换本体来刷。多找一下BIOS版本,包括外国 ...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下次遇见可以亮的,一定先说:这种机器啊,要么修好,要么修过后,可能就不亮了,,修不修客户自己掂量着....

你说这样说,客户会不会,拿着机子就走人啊,,,,,,哈哈

网友:
感觉这个还是BIOS刷的不对,换个在刷一下,要么就看,旁边电容电阻什么地,,,有没飞掉,我记得之前吹芯片,因为吹掉了旁边的元器件,没少被师傅唠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的听说这BIOS要修改后才行的

修改后才可以?这是什么情况,用什么东西修改啊,指点下,我刷BIOS的时候,看里面可以都是乱码啊

网友:
你没有备份bios么,不开机刷回去啊

网友:
靠,搜银牌了,

网友:
重新刷写BIOS,没有将备份刷回去看看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再刷,死马当活马医。论坛搜搜,不行TB看看。别急,总能解决的。

网友:
你刷的不对 之前没有备份吗  或者淘宝淘一个bios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下次遇见可以亮的,一定先说:这种机器啊,要么修好,要么修过后,可能就不亮了, ...

是有可能拿着机器走了,但你不这么说,就有可能搞到你自己很被动,两害取其轻

网友:
刷BIOS 备份 很重要了。 新机器都必须用原BIOS改

网友:
BIOS  给还原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次,lenovo的本子,比较新,没刷bios前能上电,刷完后就不上电了,现在bios的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最后也没修好,哎

网友:
这个BIOS备份不了吧。。。。。

网友:
  BIOS 问题   刷了BIOS 还要写UUID

网友:
楼主运气也和我一样背啊

网友:
刷回去看一下不就好了,你不会没备份吧

网友:
x1至少报价500+很恶心的cpu问题都不修的直接退掉

网友:
我真是醉了,没把握的事干起来也不小心点,不备份吗?现在只有去某宝找找看了

网友:
这机子最头疼的就是电源管理,坏的最多,还得找同样的板子代换。

网友:
是不是把小电阻之类的给吹飞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BIOS都得用原厂的BIOS ,网上下的备份的都不行,你这个公共点都没电 应该不是BIOS了

网友:
多刷几个吗,不行都到网上购买个。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放一下电看看

网友:
重新刷回去也不行吗?

网友:
刷BIOS不备份???? UEFI BIOS更蛋痛

网友:
你都说没过保护隔离了,BIOS问题也不会导致保护隔离不过吧

网友:
要么掉件了,要么BIOS没有刷对呀,多刷几个式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可能拿着机器走了,但你不这么说,就有可能搞到你自己很被动,两害取其轻

那就在想想委婉点的说辞,这情况如果不亮了,客户来找麻烦,那就头疼了

网友:
我现在取BIOS芯片 都不用风枪的。。。都是用洛铁  粘上有铅的焊锡丝 全部弄化 慢慢翘起来取下来。。安全的很 。。。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真心头疼。

网友:
还是得从bios下手,用原备份的bios,招人合成试试吧

网友:
机器已取走了,客户也没说什么,他说反正都是坏的了,多谢大家的关心,反正以后这些超极本能亮机的都说明风险,不然真是了风险太大了,BIOS也多备几个,原BIOS最好不动,经过这次吸取教训,多谢各位同行的关心,同时提醒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真要说明风险。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这机器超极本超不稳定,很容易花屏,死机,重启,原BIOS一定要备份,或者找个芯片刷BIOS,我一客户跟你情景一样的,最终换板,I7/8G要22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的听说这BIOS要修改后才行的

哎,说的心都凉透了,本来电脑市场就不好,厂家还这么弄不让刷BIOS,叫我们以后怎么修电脑!!!

网友:
在把BIOSS刷会去不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在多找几个BIOSS试试,毕竟网上的BIOSS有时候是很坑人的

网友:
刷的bios版本不对也会不亮机的,这款机确实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BIOS 你不是用自己的备用芯片刷的 恭喜你准备换板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

网友:
嗯,遇到这种情况去查香港网站或者国外联想网站下BIOS然后想办法刷上去,国内很多不提供BIOS。再说……你刷BIOS之前不备份的,这习惯就有问题。单独吹BIOS会吹坏的少,不小心掉地上摔坏的多。补充一下,现在英特尔搞鬼,有ME的,这点也也要注意。

网友:
    交换吧 这个板子有交换的

网友:
先把板子烤一烤  试试运气 也许就恢复了呢

网友:
貌似BIOS参与待机,没备份吗

网友:
现在的BIOS不能直接刷了吧,需要经过处理才能正常使用好像

网友:
直接吧你备份的BIOS拿去给别人修改一下,不就好了么,非要那么麻烦,X宝要做这个业务的

网友:
这种新机器刷BIOS之前一定要备份BIOS要不然会很麻烦的.

网友:
养成好习惯,不管什么样的BIOS 刷之前都要备份!

网友:
有些情况  要说清楚   修不修  看客户!!!  你这样做  如果  客户不好说话  的话 你就坑了

网友(2015-12-02):
动BIOS不开机 首先是程序 第二个排除下周边电阻有没有开路之类 第三 焊接没焊好吧

网友:
这BIOS要修改后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