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清华同方锋锐s48F图纸

楼主(2015-10-18):
求助各位同仁 接一台清华同方锋锐S48F笔记本 ,版号:H17/C17_VF  , 拆机测试3V 5V  ,  其中有一路短路 现在不知道是3V  还是5V短路  本想烧鸡但不确定短路的是前级还是后级短,不敢盲目一面故障扩大 故此发帖求助此机器的电路图  各位同仁有的话能否提供或者RMB购买也可以  先感谢了  在线急等
上图:
笔记本型号:

主板图:

网友A:
像是精英板,你是不是搞错板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精英板,你是不是搞错板号了

先感谢饼哥给与回复  详细看了全板只有内存槽处和主板背面有版号

上图给老师看一下
在内存槽处:

在背面处:

麻烦饼哥能否帮忙提供一下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感谢饼哥给与回复  详细看了全板只有内存槽处和主板背面有版号

上图给老师看一下

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