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PLUS主板USB保护怎么办

楼主(2015-10-18):
H61-PLUS主板USB保护怎么办  谁有点位图啊

网友:
查USB的线路咯   慢慢的跑线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A:
每2路USB接一个小6脚,检测过流,
一是把小六脚拆,还不行的,小六脚边上有USB的5V 有2个串联分压电阻取样的,把这个取样电压强行拉高,就这样,我的ASUS的H61主板用1年多了

网友:
跑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2路USB接一个小6脚,检测过流,
一是把小六脚拆,还不行的,小六脚边上有USB的5V 有2个串联分压电阻取样 ...

可以给个照片吗

网友B:
过流保护了,找图纸一下就查到usb oc

网友:
紧靠USB插座,及插针,会有小六脚,自己找

网友:
看下图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了,找图纸一下就查到usb oc

找到了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换了就可以了

可以上图看看吗?在哪时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上图看看吗?在哪时找到的?

是点位图 不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