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两天修到比较麻烦的几台机器,g460,z470不通电,e47l上电掉电不是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18):
一台g460,一台z470,一台e47l,
g460和z470,这两台客户说有时候不通电,接到手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开关机了无数次,终于坏了,g460坏的时候是没有acin的,acin是由运放pu10发出来的,1脚输出acin,条件是3脚电位高于2脚,3脚是由电阻分压得到的,我一测量3脚,莫名其妙又好了,懒得查了,索性把2个分压电阻换掉,修复。z470坏的时候也是没acin,是充电芯片88731的2脚没有点位,分压电阻坏,更换修复了。这2台问题都不难,就是总不坏,修起来比较麻烦。e47l这台,让我废了点时间,接到手的时候现象是上电掉电,广达嘛,15v升压那路的问题吧,拆出来一量,15v正常的,查来查去,5vpcu转5v和3vpcu转3v始终都起不来,最高也4v和2v,当拆掉3vpcu转3v的管子pq51时,5vpcu转5v终于起来了,难道是3v出问题,直接把3vpcu飞线到3v,哈哈,这下连s5_on都没了,仔细想想,s5_on条件,为什么有了3v却没了s5_on的,那就是温控电路的,果断把温控芯片u12拆掉,电流刷刷上去了,之前动过的地方还原,修复

网友:
都是干巴巴的文字,上个图看起来舒服

网友:
来点图片或者电路图比较好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5-11-24):
应上个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