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u2311hb显示器开机正常,1分钟左右就会变成灰色,关机再开机就变成黑屏

楼主(2015-10-18):
戴尔u2311hb显示器开机正常,1分钟左右就会变成灰色,关机再开机就变成黑屏,放几小时又会显示但是又会变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430600655&uk=4010272740

网友A:
先拆了,看有没有电容坏了,再把屏线刷刷擦擦

网友:
屏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了,看有没有电容坏了,再把屏线刷刷擦擦

电容有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
擦擦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