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电流上到1.1返回0.9不亮机,刷BIOS好使了

楼主(2015-10-18):
E49A电流上到1.1返回0.9不亮机,刷BIOS好使了

E49A-11310_1 lss_1.zip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是今天遇到的,吹显卡和桥都不亮,刷BIOS就好了

网友A:
三代的大部分备份的都不好使 啊  不知道你这个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代的大部分备份的都不好使 啊  不知道你这个行吗

我自己用过,没问题,刷上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过,没问题,刷上就亮机了

好 下次遇到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正好用上

网友:
GIP 没遇到过,多谢

网友C(2015-12-17):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bios的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 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bios的事啊 ……

不开机电流上到多少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通病   就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D:
内个问下,你修的这个是独立显卡么,我刷别的亮了,但是显卡驱动叹号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个问下,你修的这个是独立显卡么,我刷别的亮了,但是显卡驱动叹号上不去

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到0.8就不显示了,我的是独立显卡的,我刷这个试一下看看。再告诉你们一下

网友:
刷了一下,显卡要驱动

网友:
淘宝买了一个这个就不用驱动显卡,开关机正常。我试了

联想E49AL独显11310-1 LSS-1.rar

网友(2017-07-20):
接到一台 故障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问题!

网友(2023-03-03):
我这也有一台有时候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