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双敏UG31MX

楼主(2015-10-18):
本来准备下班走人的 可是 同行那边学徒的拿一块主板来说是开不了机子,当我拿到手看到是双敏的

因为这样板子 双桥的 不太好修  还有就是 IO的型号很难找,本不想接来修的 叫他拿回去  可是 学徒的那人的师傅过来说他哪里没人会修 我就心想 你自己都不会修还收徒弟。。。汗算了 修把目测 IO旁边少了两个排阻 这个后面再说 清理板  上电测待机 发现 1117跟显卡很烫插掉网卡  1117还是一样  以为南桥废了 就要仍还他了 却看到 1117是本身就被击穿的 还好这有的修 就把1117换掉

换掉后的网卡跟1117 在上电 却有复位不跑马这个就该想到刚才看到IO旁边少两个排阻的问题 经过图纸看到排阻的的大小换上

RN19跟RN20这两个202是后面加上去的  加上去 再上电 发现正常 开机了  修好;了  用了10来分钟 【多少钱只能等老板跟他算了】也算是快速维修了  下班了  太晚了 晚上还想去步行街呢 大家拜拜 明天见

网友A:
今天的权限用完了,加不了分,厉害哦,现在如鱼得水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的权限用完了,加不了分,厉害哦,现在如鱼得水的说

台式机 碰到南桥坏或者暂时没配件的 其他都可以简单快速修完 没挑战性说真的 师妹现在我修台式的真的没什么劲了在专研笔记本 笔记本要是跟台式差不多  应该会改行了

网友B:
你吹那117有没拆电容,我都没拆那些电容都吹掉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吹那117有没拆电容,我都没拆那些电容都吹掉皮了...

没拆 因为这是看你怎么设置风枪的问题跟你的心情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拆 因为这是看你怎么设置风枪的问题跟你的心情有关

不拆那个显卡插槽及电容都会烧容,,,,,不知道别人吹过的痕都看不到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那个显卡插槽及电容都会烧容,,,,,不知道别人吹过的痕都看不到是怎么做到的

你可以贴个防止温度受控的贴纸也行  就是做桥的那种纸

网友:
有图纸也不发上来

网友:
双敏的图纸我也是很少见,基本这情况怀疑网卡跟南桥,1117的少见

网友:
这类板子有图纸真不容易

网友:
师傅收徒弟吗  小弟 我刚进入这行

网友:
看来维修真的要细心呀

网友:
看了几篇姐的帖子,妈的,姐你收徒吗?

网友:
姐,你怎么目测1117是被击穿了?

网友:
很少发现1117穿的

网友:
哥们,不是显卡芯片发烫吧

网友D:
怎么看也是网卡,旁边有个25M得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也是网卡,旁边有个25M得晶振

看清楚帖子再回复,我把网卡也换了

网友:
1117是稳压器